[综合] 这是一个反人类的路由器

楼主(2024-09-09):
这个TP的WIFI6路由器,性能上倒还说得过去,就这事情有的反人类,就是网线接口,先看看图片我来说

看出来了没,路由器屁股插口那排是凹进去的,上面上盖做了个突出,于是,网线插进去以后,卡扣与顶就只有一个很窄的缝隙,我的手指算小了,要把卡扣按下去拔出网线,非常费力,单卡扣网线费点力还刚好能压下,如果有保护套的水晶头,手指进去按卡扣还使不上劲,要找硬东西往下边按边拔才行。如果后面线短一点,盲拔那是基本不会成功的,必须把路由器屁股拉出来才好操作。不知道哪个二十年脑血栓的工程师设计的。
哪天没事了用小电磨装个切割片把那块突出给锯了。

网友A:
确实,抠出网线确实不方便,设计的人估计不用吧

网友B:
用过TP 5620和7400都是这种样子,尖嘴钳上去搞两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TP 5620和7400都是这种样子,尖嘴钳上去搞两下就行了。

尖嘴钳弄太难看了,我还是用小电锯切齐一些
这些工程师难道不试用一下?这但凡自己插拔一下就会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抠出网线确实不方便,设计的人估计不用吧

也是奇葩,但凡能插拔一下,都能发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尖嘴钳弄太难看了,我还是用小电锯切齐一些
这些工程师难道不试用一下?这但凡自己插拔一下就会发现问题 ...

设计师的意思是你把有线网连好就不用再动他了,正常情况下家用路由还真是设计好后就扔那吃灰的玩意,谁没事了能三天两头的去插拨网线呀?

网友D:
貌似中兴这样的尤其多

网友:
估计35岁以上有经验的设计师都被扫地出门了,留下一批嘴上没毛的小屁孩设计的。

网友E:
正好我用过这款路由器,是直接用斜口钳剪掉后面这块塑料

网友:
设计出来让你少拔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师的意思是你把有线网连好就不用再动他了,正常情况下家用路由还真是设计好后就扔那吃灰的玩意,谁没 ...

这话都有人能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中兴这样的尤其多

都是一类货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好我用过这款路由器,是直接用斜口钳剪掉后面这块塑料

我还是切割把,整齐一点

网友:
哎呦,当时光只考虑防尘防水防拔插了……

网友:
也可以改壳的,必须削掉凸起的地方,刀片烤热了也很好使

网友:
这样的设计是不是防止拔插引起的接触不良。

网友:
这设计师没有人机工程的概念

网友:
这设计是插上就不让拔了。

网友:
有些 86面板设计也是如此,水晶头插进去非常容易,然后拔出来就像卡死一样。

网友:
很多路由器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