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巨资给儿子买辆迪卡侬自行车,这挡泥板我总觉得不对劲

楼主(2024-09-09):
迪卡侬买的,两千出头。

前轮挡泥板这个高度还能挡住泥水么?是不是要补一块橡胶皮?
后轮也不对,挡泥板距离胎面一个小指都塞不进,目测只有五六毫米,由于空气的粘性,这种构造增加了风阻。

网友A:
山地车就不要计较挡泥板了,这种挡了等于没挡,晴天平地没东西可以挡,雨天背上全是泥,这也是很多车直接不配备的原因

你要有效地挡,下雨天能骑的那种,改成最老旧的全包款式,车重上来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地车就不要计较挡泥板了,这种挡了等于没挡,晴天平地没东西可以挡,雨天背上全是泥,这也是很多车直接不 ...

其实山地车骑着远不如旅行车舒服,就是能挺着腰骑的,高一点的弯把的,
甚至因为那种车轮胎细,骑起来还省力很多。
类似美团,青桔之类的共享单车的样式,轮子更大一些。

网友:
前轮装的高,是因为前叉有气压弹簧减震,装的低了前叉压下去时就直接蹭轮胎了,后面装的低,明显是你这加装衣架的缘故,你把衣架拆了,后面的往上调到50多度应该很轻松

网友:
这种车子的所谓的原装挡泥板就是个样子货,不要相信这种原装挡泥板能有效果。

网友:
尾架也不要安装啊。

网友B:
为了减重,挡泥板、尾架、脚撑子都不要了

楼主:
上下学骑的车,那个书包我背着都沉,还是得装车篓里。
不过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山地车,又不是骑行运动爱好者。
小黄车扫个码就行了,一个月才十几块,还不怕丢,不用保养。
但是媳妇和岳父都愿意听儿子的,因为同学们都是山地车,男孩子这种车才帅啊,最后还是我掏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了减重,挡泥板、尾架、脚撑子都不要了

为什么要减重?都是花钱买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减重?都是花钱买来的

追求速度

网友D:
感觉按的位置不对,太高了

网友:
后面篮子,东西掉出来也看不到,不如前车篮?

网友:
这样的有些都不装挡泥板

网友:
这挡泥板不如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按的位置不对,太高了

前挡泥板应该固定在减震叉下节可以靠近轮子,现在它图简单装到上节了,不够高度减震动作会使轮胎与板亲吻~若在泥水里骑行,前轮会把泥水甩到裤脚和鞋子上。

网友(2024-10-17):
2000出头应该买捷安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