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机械键盘的灯光控制为啥不分正负极

楼主(2024-09-09):
一把老青轴,我拆掉所有轴打磨触点并润滑一下(现在反应灵敏,手感也好),最后装LED时懵逼了(也怪自己之前大意了没拍照留证),LED的正负标志丝印在内面,装上轴就看不到了(我拆下一只轴看到了),我就把鼠标接上电脑用LED测试发现正接或反接都能亮(仔细看亮度又好像有点不同),这下更懵逼了.
灯光控制器丝印是VS12L02A (查不到资料)

网友A:
看丝印就能分辨那边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丝印就能分辨那边是正极

看哪个丝印?

网友B: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键盘用的是无极性的乐一地,要不你找个普通的接上再试试,看看他还能不正接反接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键盘用的是无极性的乐一地,要不你找个普通的接上再试试,看看他还能不正接反接都亮? ...

没有这个可能,灯珠就是普通的3mm无边LED

网友:
也是维盛主控吧,我一直在找VS11K17A主控说明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一下无语吧,看丝印谁都知道正负极啊。大兄弟读贴不认真啊。

网友:
我拆掉所有轴打磨触点并润滑一下

网友C:
白色的符号就是led的方向啊,缺口

网友:
楼主说的是正反插都亮,我认真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的符号就是led的方向啊,缺口

哪个白色的符号?你不会又是和楼上兄弟一个想法吧?如果是,我再次表示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白色的符号?你不会又是和楼上兄弟一个想法吧?如果是,我再次表示无语。
...

我看完的,知道正反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