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有片固态,主控mw5u01639,出现无法分区的现象。

楼主(2024-09-09):
有片固态,主控mw5u01639,忽然出现无法分区的现象。应该用什么方法解决呢?实在不知道应该用什么量产软件,麻烦有懂得大大多多指点。如果可以,请提供一份量产软件吧。。谢谢。120G的不值钱了。不过就是真的想玩玩一下。。

网友:
这是啥主控啊

网友:
见识少,没有见过这个主控。给个图看看

楼主:
原本从一个自动售卖机上拆回来的,用了一月不到,某次需要重新分区,结果不能分区了

网友:
厂家重新打标的,你把板子反过来看看板子上有时有丝印

网友:
这个布局,应该是PS3111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从一个自动售卖机上拆回来的,用了一月不到,某次需要重新分区,结果不能分区了
...

看着像ps3111 另外板子上似乎有点腐蚀还是啥的
短接上用3111工具看看

楼主:
软件识别是主控3111.参数调整设置4片。总容量无论用自动还是手动120G.都是错误到 容量不匹配 状态。复插之后还是以前的两个分区。除了原存储的文件没有之外。其他没任何变化。感觉片片完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识别是主控3111.参数调整设置4片。总容量无论用自动还是手动120G.都是错误到 容量不匹配 状态。复插之 ...

容量你先设成自动 然后颗粒自动选择一下 土狗选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你先设成自动 然后颗粒自动选择一下 土狗选1.0

试验过了。无解。算了。扔了。折腾的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验过了。无解。算了。扔了。折腾的头大

开卡报错啥

楼主:
对。一直报告容量不符。。我已经把存储拆下来了。只留个主板。好像记得还有几个U盘。回头拆了看看能否用上。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