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个2258H配intael L06B的盘,用一年后掉固件,再开只能开成2258xt了。求助

楼主(2024-09-10):
我的2258H配的是两个英特尔02T的256G,一共512G,用了一年好好的,除了温度一直很高在50度附近外没别的问题。
前几天突然掉盘了变成了1G固件模式,一开始除了蛋疼心疼里面的游戏外也没别的想法,掉盘再开呗,没想到这一掉就再也开不了了。
按一年前的配置开卡,一直卡在Download MP Package FW下不进去了,高强度逛论坛后按大神的说法是DRAM内存问题,故从网上下单了几颗内存。
然而内存干上去换了几个之后故障依旧,查了内存供电有1.5V没问题,板上其他电压该有的都有,内存供电的小电容也都查过了没问题

那么就奇怪了,究竟是什么坏了呢?目前用2258xt的固件来开是可以开的,也不是内存颗粒没清空的问题,用2258xt的软件清空再在2258H上开一样卡下载。

像这种用着用着暴毙的情况,只能说是板子问题了?
有大神有什么思路没有

网友:
进行缓存测试看看

网友:
可以换开卡版本试一下。

网友:
同2楼,内存测试能不能过

网友:
用xt开一下,然后跑个圈,再开58h,试试,我有个02t也是这问题,这样操作之后神奇地好了,不知道原因

网友:
退而求其次,直接用58xt的开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