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梅捷 512G YS9082HP 帮看下是不是颗粒坏了

楼主(2024-09-10):
求助:梅捷 512G
拆开能看到主控是YS9082HP,颗粒应该是抹掉了后打的:YT128G2D2EB
A01211126

用flash ID显示不出来颗粒,是不是颗粒坏了?
试了几个开卡都不匹配,只有一个匹配但显示ram错误

v0.143a
Drive: 2(USB)
OS: 10.0 build 19044
Model: YS9086BB-1
Fw   : 9086BB01
Size : 2048 MB [2.1 GB]
Controller : - (1)
Bank00: 0x8b,0x4b,0xa0,0x3d,0xf9,0x17,0xdc,0xc8 -
Bank01: 0x86,0xf5,0x13,0xbc,0x7b,0x7,0x1b,0x79 -
Bank02: 0xf6,0x22,0x96,0x18,0x69,0x70,0xf,0x92 -
Bank03: 0x10,0x53,0x42,0xf2,0x4d,0xea,0xd1,0xdc -
Bank04: 0xb7,0xbc,0x4d,0xf2,0xfc,0x76,0xba,0xd8 -
Bank05: 0x2d,0x60,0x60,0xa6,0xf1,0x78,0x62,0x5a -
Bank06: 0xa8,0x6e,0x9d,0x9b,0xa4,0xf4,0x5b,0x83 -
Bank07: 0x5,0xaa,0x62,0xc0,0x62,0xe0,0xa5,0x2c -
Bank08: 0xf9,0xff,0x46,0x39,0xf2,0x19,0x23,0x5a -
Bank09: 0x96,0xbc,0x10,0x57,0xa5,0x25,0x4c,0xe0 -
Bank10: 0x50,0xb,0x6c,0xc8,0xa7,0xe4,0x0,0x8d -
Bank11: 0x54,0x6c,0xcd,0x52,0x49,0xa2,0x4,0x3d -
Bank12: 0xc1,0xb5,0xff,0x83,0x6,0x8,0x7f,0xc0 -
Bank13: 0x7c,0x23,0x81,0x26,0xa0,0x4a,0x4e,0xab -
Bank14: 0x76,0x3a,0xd6,0x85,0x48,0x4e,0xd5,0x24 -
Bank15: 0x44,0x4a,0x4,0xec,0x83,0xeb,0xb,0x63 -

网友:
梅捷固态我有一个,当移动硬盘的,当初给别人卖装机的,人家不要了。

想重新开卡看看能不能解开温度锁定的问题,结果试了一堆工具都不行。

国产固态锁定温度,让我觉得恶心,其实掉固件那些小毛病都是这些损招昏招导致的。

你用一个国外品牌的,实际显示温度,发现温度过高肯定会加强散热来保障稳定性,国产的倒好,给你锁死,永远不高,相当于闭眼用,温度高必然导致故障高。

网友:
主控有问题可能

网友:
这种后打码的颗粒可能质量也不好。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 继续折腾中 现在能写到85%会提示通讯异常,然后中断

网友:
得一微的软件还是比较容易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 继续折腾中 现在能写到85%会提示通讯异常,然后中断

既然能写到85%,说明版本认颗粒的,可以从中查到准确的颗粒ID,然后找相应的开卡版本。提示通讯异常说明版本不对。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87%写表失败,折腾了很多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87%写表失败,折腾了很多还是不行

重新跑RDT再开卡,或者大幅度降容开,先砍掉三分之一容量试试。

楼主:
终于搞定了,一会发个贴把开卡工具放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一会发个贴把开卡工具放出来

用啥工具,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