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牛直上485协议凌博可调控制器152pro拆解

楼主(2024-09-10):
最近咸鱼收了个控,想着给我的小车升级一下,好不容易找到个没课的下午去车棚捣鼓。没想到咋说也是混了咸鱼七八年的老鸟被坑了!

控制器上车电机参数都调对了,但是拧电门母线相线有电流但是电机像是相线被短路了一样堵转干发热。研究半天确定是控制器的问题之后找卖家要求退货,没想到卖家拒绝退货。怒上小法庭,没想到还是判我输……希望那些选卖家的人以后买东西也是到手就坏无处喊冤
特别气、两百大洋的入门东西也有人拿来骗人啊真就吃不起饭了是咋滴
这东西没记错是母线最大80a相线最高260a,我原车换的是是老款不带蓝牙可调的,要调试就要抱着笔记本电脑接调试线,平时开40a左右母线功率2400w左右可以满足60速度通勤需求了~桂林的非机动车道建设的真心特别好,又宽又平,开电动车去市中心甚至用时比开车都少。但是同时催生了不少精神小伙爆改天天晚上在路上翘头。真心破坏正常人通勤或者像我这样不追求速度玩姿态的
放了好几天,今天有时间拆开看看,拆机过程省略了~这玩意就六颗螺丝拧下来就能开壳

电路板第一眼看做工还是不错,没想到这款逻辑板和功率板没做上下层,是集成在一起的。

反过来一个一个量mos管

检查出来有三对坏管,不能理解怎么就坏的这么巧,每一相相邻两个都是坏的,所有管子看过型号都是一样的,拆下来不带板子也仔细量过,确实是坏掉的。
准备发几个管子到手焊上看看怎么个情况,要是是逻辑部分也出问题那就难排查了。
话说坛友们电动车有遇见过我这样的问题吗,要是换了管子没法秒杀我真排除不出是什么的问题了,手头没有小牛整套的线路给我测试,每次都要从宿舍跑老远到车棚那边去试……

网友A:
管子还挺多的。

网友B:
管子越多,加速越平滑

网友C:
买来就是坏的?换mos前要仔细检查,mos管的驱动电路。

网友D:
我很怀疑,你能否买到正品的同型号MOS管。

网友E:
看样子好像都是上桥坏了,暴力驾驶了?一般MOS管坏了,建议把驱动也给换掉,不然继续坏管的概率非常大。

网友:
安慰楼主,黄鱼买来就是坏控,之前在修车铺搞了很多坏控拆管子玩,一般坏2只的多,这种坏6只的少。淘宝假货管子特别多,建议去修车铺找老板搞两个坏控去拆件,一瓶可乐的事情。

网友:
损失有点大啊

网友:
到手不要急着上车。先万用表测一下相线啊。

网友:
咸 鱼水还是那 么深

网友:
这种坏的方式有种……特殊的感觉

网友:
我也想自己换控制器,没选到好的

网友:
诚心问问大神们48V的电控什么品牌是最好的最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还挺多的。

就这个还属于入门的了,我看他们搞的厉害的那些都好几十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来就是坏的?换mos前要仔细检查,mos管的驱动电路。

好的,好的,感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怀疑,你能否买到正品的同型号MOS管。

我手头还有几个也是同品牌的控制器,改天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越多,加速越平滑

是吗,我一直用的都是12管,这种可调的很方便很容易做到平滑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好像都是上桥坏了,暴力驾驶了?一般MOS管坏了,建议把驱动也给换掉,不然继续坏管的概率非常大。 ...

不清楚上家怎么开的,看他主页估计也是鬼火佬,大概就是小控开大电流使劲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