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终于等到你之优利德UT61E增加背光自动关机超燃升级

楼主(2024-09-10):
终于等到你之优利德UT61E增加背光自动关机超燃升级

以前均价25,技术还不成熟,收藏了一两年,终于看到降价降价再降价,原来DIYer在清仓,果断购买一套升级抽屉里的61e。

定制版的板子

据说直接嵌入原显示屏内。

配了若干色线和一个三极管元件,三极管元件用来优惠自动关机待机功耗的。

翻出久违的表表,负责偶尔做些后台动作

抽空开始折腾。

额。

这电阻其实可以用大点,这么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缩减成本

拆机,这货到手拆了就拆了一次,这次又拆

卸下屏幕,果然,严丝合缝,就是卡不住。

抽空换了这个ido三极管,据说是降低待机功耗的?咱也没去深究。

板子接线。

费眼睛用针翘起芯片第9脚

通电,摁住三角按键,屏幕背光亮。

测了一下功耗,还行。

缺点就是亮屏后自动关机背光不会灭,得开机后再灭背光,实属bug可惜。

网友:
比厂家还要利害。

网友A:
我发现万用表自动关机真是傻逼玩意,只是傻傻定时,时间到了就关机,根本不管你在不在用,有时候专心量着电路,结果量着量着没反应了,看一眼婊子,自动关机了,真TM垃圾,就不能根据输入是否变化来清除关机定时器的吗,这功能估计就几句代码的事情

网友:
亮屏后自动关机背光不会灭,得开机后再灭背光

有得有失,乐在折腾

网友:
这种bug 不如不要

网友:
增加用电量。楼主上当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万用表自动关机真是傻逼玩意,只是傻傻定时,时间到了就关机,根本不管你在不在用,有时候专心量着电 ...

确实,在使用中也开始报警关机,按任意键也不能取消,各种表都这样。

网友C:
你们的表真好,还有袋子装,我的表都是用完就线一卷丢下等下次用完又一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表真好,还有袋子装,我的表都是用完就线一卷丢下等下次用完又一丢的 ...

业余玩家工具都要收拾的,不是随处一放的,如果我是专业的,有工作台,或者需要出去的时候,肯定也是一摞就走。

网友:
加个rc定时器,点亮几秒自己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万用表自动关机真是傻逼玩意,只是傻傻定时,时间到了就关机,根本不管你在不在用,有时候专心量着电 ...

不会自动关机估计也是61e的一大亮点。不过呢对于业余玩家来说,我经常不关机就收拾到包里了。
主力表示ow18b,有自动关机功能,经常使用的时候就发现档位不在关机档上。
第二,作为业余玩家,可能测量数据只是偶尔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自动关机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在使用中也开始报警关机,按任意键也不能取消,各种表都这样。

可能大家抄的同一款图纸。我用这个款ut71还可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万用表自动关机真是傻逼玩意,只是傻傻定时,时间到了就关机,根本不管你在不在用,有时候专心量着电 ...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万用表自动关机真是傻逼玩意,只是傻傻定时,时间到了就关机,根本不管你在不在用,有时候专心量着电 ...

买个福禄克之类的试试,都是以最后一次操作开始计时的。

网友:
加背光费电,不改电源,电池的成本受不了。自动关机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万用表自动关机真是傻逼玩意,只是傻傻定时,时间到了就关机,根本不管你在不在用,有时候专心量着电 ...

新的国产手持表有这种功能了,国外的什么福禄克,安捷伦,日置不可能有了,国产的新手持表用的MCU强悍许多,也是彩屏的,每次测量电压就不会自动关机,还带自动记录,方便极了,只有表笔无电压输入才能进入自动关机

网友:
升级了背光,眼前一亮,晚上可以清楚的看了。

网友:
这次加装背光真不错

网友:
拍了这么多照片就是没拍板子背面,背面就是2颗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