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不开盖的情况下能查看笔记本硬盘吗?

楼主(2024-09-10):
刚给孩子买了台电脑,孩子上大学学数字媒体,配的2块512硬盘,不太放心,有点怕商家耍诈,手上只有图吧工具箱,不知道能不能。测试一下这两个固态硬盘的使用情况?我本人是个外行,希望懂行的给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好多测试软件,网上随便搜,不用拆机,拆机也不一定看出好坏,这也不是苹果梨的,肉眼能辨

网友A:
七彩虹也有本本了?

网友B:
你这疑虑堪比曹操啊
咋不担心CPU、内存、主板是二手的呢

网友:
买电脑前就应该先发一贴问一下了。。

网友:
有的是专门检测硬件的软件。

网友:
图吧工具箱就有硬盘测试工具的。

网友:
AIDA64 吧,找新版本的绿色版下载~~~~啥硬件都一起检测一轮。

网友:
网上这种检测软件一大把呢。

网友:
官方旗舰店 应该不会那么无底线

网友:
看整机信息AIDA64,看固态信息Crystal Disk Info。

网友:
为啥要买这个本? 也不便宜啊

网友:
一般新机不会这样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疑虑堪比曹操啊
咋不担心CPU、内存、主板是二手的呢

订单上写着固态是店铺加装的,被店铺拆过的能有什么好事

网友:
拆开也看不出来问题啊,
256GB的冒充512GB,改的是固件信息,软件查看正常,拆开也看不出来个屁。
除非全盘写一遍,图吧工具箱里面硬盘选项里面有个MydiskTest你试试,
另外新盘全写一遍,直接增加512GB写入量,1TB的直接增加1TB的写入量你也不愿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疑虑堪比曹操啊
咋不担心CPU、内存、主板是二手的呢

cpu主板新旧都差不多,ssd有寿命

网友:
官方旗舰店应该没事的吧,这个价格配置应该不错吧。

网友:
你这硬盘都不是高回写的盘随便吧,坏了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也有本本了?

一直就有,十几年前就有,只是你不知道!!

网友:
Crystal Disk Info可以查看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