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17.8包邮的OWS耳机,见识一下,遥遥领先的蓝牙天线

楼主(2024-09-10):
想试一下OWS耳机,耳朵舒服不?见到17.8包邮,下单一个,刚收到觉得赚了,做工还可以阿。

试听两首歌,发现便宜的原因,经常一个耳或两个耳朵断联。那就开拆吧

电池居然是钢壳?好评

杰理芯片,查不到。其实正常时听还可以,低音比一些入耳的都好,高音一般,也不太差
细看蓝牙天线部分,居然左右耳是不同的,不解。

这是拆了另外一只蓝牙天线换过来,信号好不少

天线接地,不明白,断开他,自由发挥了,其实刚开始短接那个电容信号也好了不少

天线搞好以后,无意发现其实单耳听时,都是正常的,但是双耳听时,左右耳存在干扰才不正常

这是最后的成果,反复试了,天线部分零件全拆了,居然信号最好是接一根铜线,现在天线拐弯了,基本上也不会断连。
????遥遥领先的一根铜线

网友:
这真的遥遥领先了,工程师设计有问题不说,这个焊功看着我难受。

网友A:
啥牌子的,有链接没

网友:
杰里芯片真是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
这个就遥遥领先了?我这么感觉都很山寨

网友:
JLz专业山寨,各种mp3,蓝牙都常见。

网友:
这真的遥遥领先了

网友:
有可能是耳机自身的配对频率干扰了,所以掉,卡声音。

网友:
还是夹耳的合适一点,这种戴眼镜人士用着别扭。耳朵上两个东西会打架

网友:
便宜蓝牙耳机抗干扰很差,每次过红绿灯都会断断续续,好一点的就不会

网友:
最牛逼的遥遥领先,往往不需要花里胡哨的造诣,只是一根普普通通的铜线

网友:
这个东西可是不能图便宜

网友:
17.8包邮的呢,能响就是了

网友:
音质怎么样

网友:
耳机价格不 贵,能 用就 行

网友:
低价蓝牙耳机就是听个响   不纠结音质的  反正我 是木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牌子的,有链接没

pdd上找一下就是了,不做广告。能来动手再买,不然你会发现多了个垃圾

网友:
看这焊点, 是返修品吧!

网友:
便宜有便宜的原因,贵还是有贵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