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收到个电动车増程器,小拆一下,有没有大佬懂这个的

楼主(2024-09-10):
这个不知道是多少伏的,看着没有起动机,是通过发电机线圈启动的?必须有电瓶才能玩了?

排气这里看着还挺干净

一共六根线,机器手可以转动 压缩有阻力,感觉是好的,就是电路部分不知道怎么样,应该放了很长时间,控制器都长毛了。没啥用的话只能拆了

网友:
看样就一小发电机,能发几伏的电,拆了洗洗看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手拉绳启动的吧!

网友:
有拉绳启动也有电启动,多角度拍照看看

网友:
这类的电动车増程器大多数都是单杠 汽油或者柴油发电机

网友:
啥车上的,这也太差了。

网友:
没啥用吧,太吵了

网友:
突突突  怪响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真的。

网友:
没见过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东西年代不远,最低应该是四块电瓶车上配用的。整好线,着了车才能知道是多少伏的。

网友:
这成色好像从中东回来的

网友:
这一般是电动三轮才用的吧,修好了能玩,不错。

网友:
一只小型汽油机

网友:
也只听说过名,没有见到过实物,原来就是这么样

网友:
看着像是个汽油发电机

网友:
能量回收发电机?利用溜坡回收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