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闹钟改充电锂电池

楼主(2024-09-10):
七号电池不耐用,闲着拆改用锂电池上,就是没充电保护版,先用再说

网友:
高危底座来一个

网友:
这种本来带保护板的吧。

网友:
不错 这种上3节电池的刚好用一节锂电池替代

网友:
保护板可以装在电池仓里面,外接锂电,可以换电池

网友:
这种到底有没有意思

网友:
都裸露在外吗?这样不太安全啊。

网友:
这大电池充一次电是不是得用一年

网友:
这个聪明钟如果不使用背光功能是很省电的,如果使用背光功能改为锂电比较好。

网友:
还是放进去(内箱)要安全些。。。

网友:
手上有一个同款闹钟,也是准备换充电口和锂电池

网友:
这款闹钟里面空点挺大的,不过楼主这个电池里头塞不下,500mAh的可以直接在里头的空间塞下,稍微大点可以把显示屏拆下来放到屏里头,只不过需要把背光位置调整一下

网友:
楼上考虑的是

网友:
这里面空间挺大的,还是改18650到里面好

网友:
这种电池自身带有保护板

网友:
巨无霸电池

网友:
太大了 没必要啊

网友:
感觉这种钟根本就不怎么耗电啊

网友:
用块小点的电池,塞里边不裸露,就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