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抽油烟机改一次性集油盒

楼主(2024-09-10):
一开始觉得没比较稳妥的固定方法,就用铁线做了一个杯架,废了不少工夫。本来想将架子固定在墙上,但取出杯子时要预留不少空间,又加了细铁线准备做悬挂。倒油时连同架子一同取下,这样架子杯子就不用下移太多,离灶台更远。

做好后,感觉不太满意,不能直接取杯子差点意思。于是白费了前面的时间,重新设计过。前面害怕杯子不稳的问题,用个塑料瓶稍微固定一下。

这样就可以直接往外抽取出杯子了。后面大约耗时2个小时。

原集油盒底部钻了个孔。

第一滴油成功落下,,6MM的孔,有点担心会堵塞。

网友:
我的 油烟机集油盒也坏了,学习你的,也做一个

网友A:
最大的问题,油烟机吸力不行怎么办。

网友:
还是自己动手最靠谱
我家抽油烟机的集油盒,断了一边挂耳,回头,也弄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顶吸式的对付油烟偏西方烹调风格

网友B:
那直接把上面的收集盒拿掉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问题,油烟机吸力不行怎么办。

风叶糊住了,淘宝上买风轮直接换,不要去洗

网友D:
如果是空杯子开最大风会不会被吸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直接把上面的收集盒拿掉更好。

不行的 有几处地方滴油。必须原来的盒子接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空杯子开最大风会不会被吸走。

不会。上面集油盒顶住了。。而且老机器了 没啥风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叶糊住了,淘宝上买风轮直接换,不要去洗

倒是个好主意,我都想电机能不能换大点功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问题,油烟机吸力不行怎么办。

查转速,检查电机和电容,如果转速没啥问题。只能换个叶轮了,如果不换,你有能力烧碱咬也行,

比如你认识洗商业净化装置的,可以用他们的池子药液扔下去煮一煮。捞出来不变形。。    不过你螺丝要注意防锈,安装要涂铜基防咬膏,  被煮过的镀层防锈基本都没了,室内潮湿就可能锈死。

网友:
改成一次性集油盒了,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上面集油盒顶住了。。而且老机器了 没啥风力

还是用胶布固定一下,万一不小心炒菜时掉到锅里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转速,检查电机和电容,如果转速没啥问题。只能换个叶轮了,如果不换,你有能力烧碱咬也行,

比如你认 ...

我的家的用了有10多年了,前两年,电容鼓了,换个电容又转了。叶轮被油糊上了,用清洗剂从出风口喷上去清洗了一下午,总感觉风力不如以前

网友:
这玩意粘油以后处理太麻烦,直接网购抽油烟机吸油毯塞进去,油多了换一个就好,简单粗暴。

网友:
用个这样的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问题,油烟机吸力不行怎么办。

新买时就吸力不大的,没办法,用久了不行的就要拆下全清洗

网友:
这样改后装油瓶不用花钱买了。

网友:
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