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用电钻 磨 焊针

楼主(2024-09-10):
点焊机 原配的 应该是铜条 2MM的,有点粘针。

买了一根 3*100的说是“进口”氧化铝的,剪成了3段,现磨出头来

套上热缩管,避免外皮伤

这个 固定架,底座是 工地铝合金窗框 上的 ,G字夹,骑马卡,木头垫块,组合起来还是 比较稳当的。

由锉刀 粗磨到细磨,砂纸,包装盒瓦楞纸做抛光

作案工具

成品

努力挣家元

网友:
像子弹的头。

网友:
进口氧化铝跟铜的用上去有区别吗?我买了国产氧化铝的,怎么感觉看上去外观跟紫铜的是一样的

网友:
嗯,这个思路不错!
用电钻,只要夹紧了,固定好,同心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楼主的手艺没的说, 但是你确认这个颜色的 叫氧化铝?

网友:
干嘛要磨的这么尖呢。难道不是偏圆头的更好吗???    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点接触和面接触的电流和电阻可是有很大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手艺没的说, 但是你确认这个颜色的 叫氧化铝?

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反正 国产、台湾产、日产 商家这么标,价格不同而已,不了解这个东西,你有图片?

网友B:
6平方铜芯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平方铜芯行不行

应该 可以吧
看到有人用5MM的铜棒做的

网友:
应该是无氧铜吧?

网友:
我也这么干过,不过是磨锥子

网友:
手电钻的固定方法不错。

网友:
电钻可以固定起来当车床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反正 国产、台湾产、日产 商家这么标,价格不同而已,不了解这个东西,你有图片? ...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铜或者铜合金的。

网友:
楼主D的这个 固定架实用

网友:
固定方法不错

网友:
我也那么干过。剪断的不锈钢条打磨毛刺、一手电动螺丝刀一手砂纸。

网友:
求分享氧化铜铝棒子详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