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不懂就问B16、B17、B27A、B27B、B47R、BiCS3、BiCS4、BiCS5这些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9-10):
B16、B17、B27A、B27B、B47R、BiCS3、BiCS4、BiCS5这些有什么区别?谁能给个简单的说明?

为什么开卡要区分这些东西?

这些技术具体指的是什么?是生产工艺?还是软件标准?

网友A:
具体也难说清,之前的b16a b17a不咋的,写个几千pe一堆坏块。 挖角韩国三星一个工程师后,b47r变的很牛逼了,写一万多pe都没坏块。   至于铠侠那是一如既往的稳定,bics3不清楚,bics4写个一万多pe也很难写出坏块,bics5比bics4应该也差不到哪去。

网友:
三星的ssv3mlc很好,ssv3tlc不咋的,写个几千pe也是一堆坏块。

网友:
制造工艺和技术标准都有提升

网友:
各家不同工艺迭代编号吧。。

网友:
就是不同的闪存制程

网友:
就像汽车一样,不同品牌,不同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也难说清,之前的b16a b17a不咋的,写个几千pe一堆坏块。 挖角韩国三星一个工程师后,b47r变的很牛逼了 ...

是不是吹过头了,1万PE?,你确定没写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也难说清,之前的b16a b17a不咋的,写个几千pe一堆坏块。 挖角韩国三星一个工程师后,b47r变的很牛逼了 ...

有时间去看看B站的小飞机DIY的测试视频,最先挂的就是B47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吹过头了,1万PE?,你确定没写错

可能我没写具体吧, 得搭配原厂主控和固件一万多pe很正常,固态硬盘吧之前有有测试的。  如果是搬板用别的主控重新开卡那可能要打折扣。

网友(2024-12-15):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去看看B站的小飞机DIY的测试视频,最先挂的就是B47R

这个根固件策略也有关系的,主控调度也有关系。变量很多,用硬盘成品测试的成绩不能代表颗粒的真实水平

网友:
这个讨论主题挺好,希望继续

网友(2025-02-06):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去看看B站的小飞机DIY的测试视频,最先挂的就是B47R

哪期视频

网友(2025-04-25):
希望大神分享下

网友: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就像汽车一样

网友:
就像windows 98 me 2000 xp 那样

网友:
就这几个型号来说,数字越大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