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现在拼夕夕上大量16TB硬盘故障率比较高

楼主(2024-09-10):
我由于需要,在855买了6块hc550 16TB硬盘,都是2.5万小时以上,首先6块坏了2块。其次,这些硬盘根本没有售后,说的店保2年都是骗人的。因为他们店铺一般生存不会超过3个月。所以说,买这东西纯属看运气。个人建议去淘宝上看店铺存活7年以上的店铺进行购买。起码那上面的质保真实有效,相对价格也贵了一些,我看同型号卖到950-990左右。

希望我交的学费能给各位一些参考。

网友:
嗯,拼人品吧.

网友:
16T是叠瓦盘吧

网友:
肯定是锻炼过的盘。

网友:
hc550,帖子里已经把型号写出来了,还张口瓦碟盘,老兄小学语文能力要提高。
这是正儿八经的企业级硬盘。

网友:
企业级的,但是数据中心淘汰下来的能好到哪去……还不如监控盘靠谱

网友:
还是在旗舰店或授权店购买靠谱,数据无价啊

网友:
800多买16T,这是拼人品去的

网友A:
6个大磁盘对使用环境要求就很高了,我估计你使用不当。电源余量要大,至少650w以上正品电源,供电要稳,不要停电,搞千瓦以上ups,通风散热要考虑,搞下载内存缓存要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个大磁盘对使用环境要求就很高了,我估计你使用不当。电源余量要大,至少650w以上正品电源,供电要稳,不 ...

我认为ups起到坏作用,这次损失主要就是断电后空调不运转,ups持续给机器供电,硬盘在高温下运转了2小时。反而造成的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个大磁盘对使用环境要求就很高了,我估计你使用不当。电源余量要大,至少650w以上正品电源,供电要稳,不 ...

功率哪需那么大的。
我一台蜗牛4块14T的矿盘祖玛150W电源用得好好的。
还有一台蜗牛两块14T矿盘,一块16T矿盘,一块18T全新国行hc550,也是祖玛150W电源,用得好好的。

我前两年买了10块14T矿盘硬盘,1块16T矿盘,其中有7块是拼夕夕的,最早的7k小时,最晚的15k小时。到手也用两年了,都好好的。

我4台蜗牛,13块硬盘,加个交换机,用BK650M2-CH也多次断电测试,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ups起到坏作用,这次损失主要就是断电后空调不运转,ups持续给机器供电,硬盘在高温下运转了2小时 ...

你没有感觉到你这情况有什么不对?你ups可以工作多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功率哪需那么大的。
我一台蜗牛4块14T的矿盘祖玛150W电源用得好好的。
还有一台蜗牛两块14T矿盘,一块16T ...

你觉得可以就可以吧,我手上坏过20多个硬盘,大多数是停电导致的。我只是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朋友四五百瓦的电源,再多加个硬盘就经常不正常,磁盘启动功率差不多近30w,一般机器是没有延迟顺序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可以就可以吧,我手上坏过20多个硬盘,大多数是停电导致的。我只是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朋友四五百瓦 ...

我第一台蜗牛19年买的,120瓦美基电源,带4块3T硬盘运行了一个月,没有任何问题,功率计测试96瓦启动功率,心里不踏实才换了150瓦祖玛电源。运行到现在一切正常,最长的一次4百多天没重启过。

网友:
数据量大就应该买正品硬盘,数据无价。二手盘就临时中转,做下载盘。下完转移。或做冷备份用。我也在多多买过几个二手盘,都是做冷备份用。出现过一两次不见盘符。修复就好,数据还存在的。差不多三年了。之前出现问题找售后,也是不理。店铺没多久全都下架。店没有关。买多多的东西,都心里早就知道。跑路太多了。

网友:
大容量硬盘就别买二手了 吧,其实全新的京东自营,也就110元/T左右了,这个东西二手的真是不行。

网友:
这种东西不敢在pxx买,还是jd靠谱

网友:
硬盘到了有条形码,直接到对应品牌官网如希捷或者西数通过序列号查询生产时间和保修截止时间,查不到数据的一律是翻新假盘。

网友:
买二手硬盘温度要关注,看下硬盘记录的最高温度,如果温度高说明工作环境差,对寿命影响比较大,当然前提是没改过数据的盘

网友:
买6块就有2块坏的,这一批货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了。16T800元应该也是拼运气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