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车载迷你吸尘器改无刷风机

楼主(2024-09-10):
话说前些天拆了个5块多点包邮的迷你车载吸尘器,奔着外壳来买的,里面的小风机没什么吸力,淘宝上买了个无刷风机8块多一个,10.8V 90W的尺寸看着刚好合适,原本是1节锂电池,现在改成有线12V车载,这个无刷风机应该能达120w,我的可调电源最高限流8A,达到8A就一顿一顿的,把外壳里面修剪一下正好放下大小合适,无刷风机可以直接上电最大风速运行,也可以pwm调速,由于我车载点烟器口最大120w,怕烧保险就改成pwm调速的,改好后试了一下吸嘴处用手堵了一下,明显吸力不小,原来的根本试不到吸力,且噪音也比原来的好听多了,发一下改装图。

1.先修剪壳子

2.加pwm调速小板

3.安装无刷风机

4.焊接线及车载插头

网友:
同款,推荐电机

网友:
PWM要注意和无刷电机的驱动板匹配,有些会烧驱动。

网友:
这种电机便宜,但是电压好像是20多V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11101168620

网友A:
改装后吸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后吸力怎么样

吸力大大的提高了,等拿车上试试

网友B:
看起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不错!

原来那小有刷马达噪音大,没什么吸力本来就是为了买外壳的,这个无刷风机声音就好多了

网友:
这个改的不错、、、

网友:
这一改就经久耐用多了。
我也一个志高的,响得很,锂电2串的,电流居然10A左右,没几下就得充电,一直闲着了。

网友:
看你的帖子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车载吸尘器放哪了

网友:
电源端最好串个二级管防反接。

网友:
鸟枪变大炮了~

网友C:
手柄处能否装得下3个18650?

网友D:
无刷电机请给一个关键字呀,搜图搜不到,谢谢。

网友E:
无刷电机不错,直径多少的?用PVC管改外壳不知可以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刷电机不错,直径多少的?用PVC管改外壳不知可以不可以

直径44.8mm,长59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刷电机请给一个关键字呀,搜图搜不到,谢谢。

刚刚看了一下被谁买下架了,杰盛电机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柄处能否装得下3个18650?

装不下,要改3节锂电池那要换其它吸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