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个荣事达RS-CS08A抽水器

楼主(2024-09-10):
批头一盒,开头

挺好看的。

古老抽水器

充电口锈蚀

板子腐蚀

刷子

喷WD-40

焊接

黄花电烙铁

腐蚀的地方焊上松香

完美

好像没故障点

找个C口座子

打孔

接上

完美

找个封口袋装上。

复原。完美。

网友:
这工具齐全呀,上次换顶棚就差一个梅花扳手,害得跑去买了一套(没有单支卖)

网友:
工具不错,看起来很少用

网友:
周边接缝处在组装时加点704硅胶作为防水能不能好点?

网友:
塑料袋防水做的不错。

网友:
是水蒸气还是漏水造成的?若是水蒸气的话,可能电机也需要检查一下。

网友A:
这是用在哪抽水的?还带电池
工具一套一套啊,有得玩的。

网友B:
工具齐全,手到擒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具齐全,手到擒来。

工具人必须整齐整点。
上次一台一体机,搬的时候可能磕了下,底座固定螺丝的孔内牙滑丝了,用长一点的4mm螺杆也吃不稳。
刚好手头有4mm的钻攻一体,干脆打穿同时攻丝,长点的螺丝就OK了

网友:
这是净水机上的抽水器?

感觉你这是纯粹秀工具啊

网友:
进水腐蚀这样子处理之后就好了??看样子上次丢掉的智障垃圾桶主板是误伤了呀

网友:
家里有两套,还没用,可能电池都放坏了。

网友:
好家伙工具齐全,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在哪抽水的?还带电池
工具一套一套啊,有得玩的。

桶装水用的。

网友:
金 灿灿的钻头,塑胶开孔非常好
我也有几个阶梯钻头,现在收1MM以下的钻头,钻PCB的孔

网友:
几个宝塔钻挺好的~

网友:
工具一堆,放着不用都养眼

网友:
批头也有生锈的了,楼主也没少撸绿林哈

网友:
凡是与水有关的电器,电路板都应该做好防潮防水才行

网友:
板子腐蚀了,动用了不少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