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胎压传感器什么原因导致其中一个耗电异常?

楼主(2024-09-10):
多年前在论坛里面看到买的玄舞飞扬,质量还行,就是其中一个耗电异常。
胎压传感器什么原因导致其中一个耗电异常?

主要就是右前轮那个,半年不到就要换电池,其他轮胎基本都能用到1年、
用过超霸,天球(京东京造),传应。

拆开看看也没发现啥问题。

传感器是ZA809426M0g//SP372

电池都是用到0.4v左右嗝屁的、

网友A:
电容漏电最常见,你先把主供电线路上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不懂帮顶了。

网友:
我的是售后更换了的,电池用到1.0就不能工作了。耗电都比较大。

网友:
高度怀疑是某个电容漏电。

网友B:
我的引闪器耗电厉害,拆掉拆掉一颗电容没事了,挨个拆掉电容试试

网友:
应该是某个元件存在漏电电流的原因吧

网友:
遇到过倒车影像引起的胎压监测电池消耗大。倒车影像是加装的,从副驾位置穿到主驾保险盒处取电。开始是右前轮胎压监测偶尔报错,之后报错频率越来越高,直至检测不到胎压。测胎压监测传感器电池已经没有电了更换电池后使用正常,两个多月后又出现胎压监测报错,同样还是右前轮,把倒车影像取电线拔下就正常了。我这个传感器是内置的。

网友:
你可有微安表?有的话和正常的比较一下静态待机电流,应该比另外的三个正常的有明显的区别。再将几个接在正负之间的电容一个一个的拆下,拆一个测一次静态电流,看看电流是否降到正常值,最后再怀疑主芯片。

其实我不建议用这种外置式的胎压传感器,它的工作原理注定了轮胎的气嘴是打开的,胎压传感器密封不好的话更容易漏气;更重要的是,轮胎的动平衡受到了破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漏电最常见,你先把主供电线路上的电容换了试试

我猜也是电容漏电,可以换几个看看,清洗干燥,降低泄露。

网友:
我车里内置的6年半了,还健在,不知道啥时候挂。

网友:
这个玩意受震动触发的,不是随时大功率耗电,不容易测出来静态电流

网友:
可能有漏电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拿个正常的,拆掉电池,静态测量电容,对比一下阻值,高度怀疑是电容漏电,这个电源端的电容都省了,另外检查一下电池底下那个绝缘圈有没有污染

网友:
先测一下待机电流。。

网友:
我的车4年了    胎压电池就没换过   难道是原厂的电池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引闪器耗电厉害,拆掉拆掉一颗电容没事了,挨个拆掉电容试试

微漏电无解

网友:
这个电流很小,难搞。
我换的内置的,第一个杂牌用了三年没电。
第二次换了铁将军的,用了4年了,还在服役。

网友:
没用过,应该是有漏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