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牛星际B版装群晖双千兆局域网拷贝传输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4-09-10):
黑群晖918+ 弄完以后发现局域网拷贝只有40m左右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额..搞明白了 原来是板载无线网卡的问题 跑不满千兆 换有线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U性能太差了
看一下U

网友:
请问下,我的也是星际蜗牛C款,为什么我装7.21导入PAT文件了,10分钟后还是登录不了界面,用的是gxnas引导文件

网友:
是不是要断网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