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千兆宽带为什么实际只有100兆?

楼主(2024-09-10):
大神帮忙看看大概是什么问题,连接的网线试过直连电脑和路由,电脑显示千兆网络。

网友A:
电脑显示千兆是千兆网卡 配了千兆路由器    你订购的是千兆带宽套餐吗?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接的光猫的百兆口?

网友C:
二级Linksys路由器是不是老古董,只支持百兆传输。
如果不是老古董,你的网线8根线都压好了没,看下线序都对应吗/

网友:
移动宽带……就不要那么讲究了

网友:
光猫外网口,光猫和路由器接口。都检查一下

网友:
除了设备是否支持千兆外还要检查一下网线是不是8根线者压了,有的师傅偷懒只压4根线

网友:
先查线,然后再看光猫端口

网友:
部分光猫的网口只有一个千兆口,看看你路由是不是插在光猫百兆口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显示千兆是千兆网卡 配了千兆路由器    你订购的是千兆带宽套餐吗?

套餐是1000兆的,所以有可能被移动忽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接的光猫的百兆口?

光猫的型号是SK-D740S,看接口没有标明千兆和百兆,我接的是1号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级Linksys路由器是不是老古董,只支持百兆传输。
如果不是老古董,你的网线8根线都压好了没,看下线序都 ...

路由确实是个古董了,WRT1900AC,应该也是支持千兆吧,网线是个成品线

网友:
要么中间一设备是百兆,要么线太差。

网友:
你应该打移动客服电话,而不是在这里问东问西。

网友:
电脑显示千兆,说明电脑与路由器直接没有问题,路由器就算老古董,都千兆接口了转发速率怎么也不可能才百兆,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光猫4个lan口都是千兆,所以大概率是光猫连路由器的线是百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