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电机正反转控制回路短路炸机分析(化工厂电气工程师借鉴)

楼主(2024-09-10):
      配电室已送电,各个回路在进行远程、就地动作调试。室内作业人员,突听到一个盘柜处发出很大的爆炸声,赶紧查询声音来源,发现CA188A刮板机回路处于跳闸报警位置,于是断电拉出抽屉检查,发现断路器周围有烟熏现象。并发来照片,见图1、2。
      下令所有人员保持现有状态,立即赶到现场检查、处理问题。
      首先去现场检查,发现此时操作柱上远程就地选择开关处于远程位置。再检查电动机及电缆,发现都没有问题,对地及相间绝缘都很好。回到配电室仔细检查抽屉,移除正反转继电器上所挂辅助触头,发现正反转继电器两个继电器都有熏黑现象,如图3。
难道两个接触器同时吸合了!?此回路手动调试完毕,远程DCS联动也调试 完毕,并已交由业主使用,并且抽屉回路一直处在热备状体,图纸原理和接线应该都没有错误。
      用万用表检查DCS过来的正转开车、反转开车信号,发现两个信号同时存在!
      打电话询问总包方仪表专业工程师得知,原来业主仪表专工正在中央控制室电脑上调试、编辑该位号的开停车信号模块,当时就遭到了总包专工的反对,不让对方自己编辑模块,避免由于错误编辑造成损失,并指出当时对方正在操作的错误之处。殊不知,可能由于模块编辑错误,正反转两个信号已经同时传输至配电室。
      分析,业主将现场操作柱转换至远程状态,自己练习调试,在编辑正反转模块时,由于不熟悉,误将正、反转信号同时送出,按理说KM1和KM2两个接触器是互锁的,如果一个接触器吸合,另一个接触器是无法再吸合的。但是如果两个信号同时(精确的同时到来,也只有DCS能做到,如果人为的同时按操作柱按钮,正反转信号也会有时间差别的到来,也只能有一只接触器吸合,而另一只不能吸合)到来,KM1、KM2瞬时带电吸合(而互锁触点动作是机械动作,要慢些,不能形成互锁),导致输出短路,从而接触器触点大电流打火,主空气开关大电流打火以致跳闸。原理图见图4.
      不熟悉专业业务的仪表专工,最好不要对DCS程序进行编辑,应该由专业的厂家调试人员编辑(首先从软件逻辑上,实现两个信号的互锁),即使自己内部调试,也应该在电气试验位置或者将仪表端子柜的保险拉下,避免信号的错误输出,导致意想不到的损失出现。

网友:
控制电路上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头接触不好,几个接触器最好都换新的。

网友:
不熟悉专业业务的仪表专工,最好不要对DCS程序进行编辑,应该由专业的厂家调试人员编辑

网友:
接触器的动作信号最好是反馈回去给DCS,另外正、反转换过程应该有个暂短的停顿。

网友:
专业人员的工作

网友:
这说明互锁不可靠啊。

网友A:
说白了,省了一套机械互锁装置,过份依赖电子电器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省了一套机械互锁装置,过份依赖电子电器互锁。

没省机械互锁装置,在图4中有

网友:
还是触头位置的机械互锁可靠, 从最底层限制两个触头同时接通. 程序和外围的电路保护, 总是有无法解决的死角.

网友:
电机正反转和星三角启动,都需要一个间隔时间的。先释放断电---间隔时间---闭合通电。

网友:
试验过互锁的两个接触器如果同时得电了会怎样结果是会同时动作一下。

网友:
刚修了一台机器,就是互锁的正反转接触器,同时得电,导致炸机
分析为两接触器同时得电后吸合,虽然吸合后接触器会断电,但是惯性依然会导致触点接通,造成短路炸机

网友B:
电气互锁,程序互锁都要做。这个事故我也碰到过一次,当时偷懒没上程序互锁, 想着有电气互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气互锁,程序互锁都要做。这个事故我也碰到过一次,当时偷懒没上程序互锁, 想着有电气互锁就可以了。 ...

对对,机械互锁和程序互锁一定要同时加上

网友:
必须同时有电气互锁,程序互锁,这事涨教训

网友:
仪表专工的任务是干什么的 自锁互锁是最基本的知识

网友(2025-07-03):
正反转切换中间应该有时间间隔。

网友:
有成对的正反转接触器,两个之间有机械的互锁。

网友:
电气互锁+机械互锁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没有可靠互锁,就算同时送信号也不应该同时吸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