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好多0通电时间的固态硬盘,是可以清零了吗?

楼主(2024-09-10):
海力士BC511 BC711 铠侠BG4 BG5等2230的小固态 都是0通电 0写入的 现在是有软件可以清零了吗?还是本身就是假货自己量产的?

网友A:
杂牌基本上都是开过卡了的吧,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我是来看你头像的你信不?

网友:
重新开卡的

楼主:
现在有这些固态开卡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基本上都是开过卡了的吧,

海力士和铠侠 好像不是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我是来看你头像的你信不?

大雄 你死心吧

网友:
看来源,有可能是拆鸡的,也有可能是二手商家清零的...

二○二四年九月十日

网友:
这东西清零,就是清smart,如果有pc3000等专门修盘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如果没有的话,有量产工具也可以。
甚至三星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清零。

网友:
应该是清零了

网友:
现在这东西基本都是清零的

网友:
一直都可以,只不过民间没有

网友:
一律当二手的买就没错。卖家说到天花乱坠也别信

网友:
清零的概率很大   品牌机拆机都不会是0通电0写入  因为品牌机都要安装系统和测试才能出厂  几次通电和几十G的写入是正常的

网友:
铠侠不能是清0盘吧,看着脚很新,像没用过的

网友:
刚看到螺丝孔是拧过螺丝钉的

网友:
估计是骗小白的

网友:
这两个我都试过。发热很大。传说中的主控与闪存一体的。总当心数据一去不复回。不能要。海力士BC511 BC711 铠侠BG4 。上INTEL 760P 吧。发热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