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百得水平仪

楼主(2024-09-10):
零零散散的用了快二十年的水平仪,老是觉得不准,垂了根绳对比确定不准。 拆开竟然可以调,弄完差点装不上。这款水平仪拆的时候不能后盖朝上,要正面向上,这就好拆装了。

网友:
好大的铁铁。

网友:
通过螺丝伸出长度调节水平,不错。

网友:
现在好像有电子水平仪了,这种机械的估计很快会淘汰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过分依赖电子不是好事。

网友:
磁铁是起到阻尼作用的,

网友:
小心极细导线不能拉断,重锤旁磁钢阻尼用的。楼上说的电子水平仪,里面有手机陀螺仪重力感应芯片,液晶显示屏,比气泡水平仪准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