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艾美特直流充电风扇S35113BR

楼主(2024-09-10):
不会讲故事

门口保安大爷拦下我的车,又是上烟又是红牛和水果,只怕听到我无情地说:这个不会。
看在烟和红牛的份上,接下做个样子吧。不行原样退回去,拆个机给大家当福利了,拆机是为了真相。
先看拆机和用料做工,大爷都用600多块钱的风扇了吗?飘了,太飘了。60块的它不转吗?60块都很好了。
风扇功率27w,57DB还是很安静的,

底座下面的螺帽扭开,上半身和下半身就分开了

这个开关,拆了上半身,开关就断开220v。

通过一个插座连接,设计不错,方便拆出去户外使用。不知道电池能用多久?

两块主板一块是控制板带充电,一个是电源板,单24v,

这里分割一下,大爷说,被小区的电工修过,焊过一个什么晶体管
这.....现在退货也不合适,作个样子然后说没配件吧
看,进水的,电工认真刮过进水的地方

这就是电工焊过的电阻

处理一下电阻

电池没电

24v没电,可调电源加一个24v能工作

修吧

换一个电源芯片就可以工作了

大爷去买回来的芯片,不知道能用多久,看他运气了

网友:
加高底座才不易进水

网友A:
我上个星期在废品站也捡了一个,十块钱。回来检查是八字线插座短路了,换了就好了!

楼主:
待机2w,把电池拆了,不要电池了

开一半7w
开到最大才十几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个星期在废品站也捡了一个,十块钱。回来检查是八字线插座短路了,换了就好了! ...

这设计那么低,还不防水,不坏才怪,这玩意就是拿到外面用的,进水就坏

网友:
600元,确实值得修一修。60元的估计就去垃圾桶了

网友:
大爷还懂买芯片?

网友:
一看就是买到打磨过的芯片,大爷还是不懂啊

网友:
设计缺陷,没考虑户外工作场景,底座进水是个大麻烦。

楼主:
去电子市场买就行,按图买,大爷不懂,但是卖元件的小哥懂就行了

网友:
内部做工还挺复杂的,这种风扇估计有年头了,现在出品的估计要比这个集成度高。

网友:
使用的材料还是挺不错的,用的时间长了难免出问题

网友:
J3跳线也应该换掉也快锈断了

网友:
这表述,不写小说浪费了

网友:
这个品控一般般,买过一次退了,再也没有买过

网友:
做工还挺复杂的,就是做工一般

网友:
这是一个好风扇。

网友:
艾美特的风扇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艾美特的风扇还是很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