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nwz-w273s 如何拆开换电池?

楼主(2024-09-10):
电池不能充电了,怎么拆开?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Sony nwz-w273s数码音频播放器

Sony nwz-w273s数码音频播放器

Sony nwz-w273s

Sony nwz-w273s

网友A:
设计的是防水的,自然是不好拆,热风枪吹,温度开高了容易吹坏振膜,手艺不行拆开即报废。
换句话说,这类消费耳机就没打算进行维修考虑。保内售后换新,保外?来,看看新款。

楼主:
不防水总比不能用强一些吧?散步的时候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是防水的,自然是不好拆,热风枪吹,温度开高了容易吹坏振膜,手艺不行拆开即报废。
换句话说,这类 ...

修好以后不下水即可

网友:
这种耳机外壳无非两种连接方式:胶粘和超声焊接,胶粘的加热撬开,超声焊接用大力暴力拆开,这些均会留下拆开的痕迹,甚至拆毁,自行决断是否拆开吧。

网友:
不知道怎么拆只能从有缝隙的地方下手,先用美工刀或者其他薄片的东西轻轻差一下缝隙能不能插进去,可以就是有戏,插不进去基本就不是这里开的,或者找木头或者塑料,橡胶这类东西用力垂直压一下看缝隙看会不会张开,这类体积的产品很可能胶水粘死甚至是波峰焊,拆破相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这种设计就是防水的,胶粘或者超声波工艺,没办法不破相的,耳机设计寿命就是2-3年,所以现在的TWS耳机出货量非常大
用U夹或者木工夹夹出一个小口子吧

网友:
得用热风枪吧,而且里面肯定也是很多封胶,拆开来也容易报废,直接换新吧,不划算

网友(2024-10-11):
反正用不成了,放胆拆吧。只是要赌一下电池在哪一边。

网友:
电池在L那边

楼主(2024-11-23):
谢谢各位解答,已经换了,很简单,然后用703溜缝,游泳一个月都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