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SORD M5古董8位计算机修复:外壳修补/制作电源插座/用插卡播放器做外部存储

楼主(2024-09-10):
       这是一台很老的8位计算机,型号SORD m5。在破烂市场买来时只有一台主机,没有任何附件。主机键盘左下角被尖锐重物砸塌陷、碎裂一块!拆解主机对外壳彻底清洗,对碎裂处用亚克力溶剂修补、粘合,机器的外壳基本完好。

键盘外框的碎裂部分粘合修复后,外观也还可以。

       键盘是比较简单的硅橡胶一体注塑结构,键盘按键表面印上字符,里面复合有导电橡胶片。键盘的电路板是单面普通胶合板,连跳线也省去了背面金属焊接跳线,采用电路面印刷跳线的工艺,键盘整体做工还是非常好的。

修复完成的SORD m5计算机外观还是挺漂亮的,网上也有不少有关SORDm5的图片和资料:

        按资料介绍m5计算机的外接电源有+5V/900mA、+12V/250mA、-12V/250mA三种,找了一个计算机的电源适配器,正好可以给m5计算机供电:

m5计算机的电源插头比较特殊,如下图所示:

       可能是德标的插头,没有合适的插头,只好自己制作一个。用老温包传感器的细铜管做插针,它的外径1.5mm,也可以用同样直径的铜线。插头的外圈用废18650锂电池的外壳制作,自制的电源插头很好用。

        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了一个磁带机的接口,m5磁带机接口与老式PC机的键盘接口相似,只是缺了几根插针,利用老PC机的键盘插头外圈,再补上几根插针就制作成了m5机器的磁带机口插头:

        SORD m5计算机的主机没有电源开关,它的电源开关在电源适配器上,接通电源主机的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开始怀疑是主机损坏了,后来才弄明白这机器没有程序卡根本不启动!之后在破烂市场又碰见它的游戏程序卡,买来插上后机器才能启动。这个游戏卡是四通公司制作的盗版游戏卡,里面的程序是任天堂的游戏,卡的外观如下图所示:

       插卡后机器启动,游戏是任天堂的一个搬道叉游戏,游戏启动后机器发出很好的乐音!这个计算机是有语音合成器的,所以声音非常好听!这比LASER 310计算机好很多,LASER 310计算机只有一个单音的压电陶瓷片发声,只能发出简单的单音声响。这里有一段游戏的视频:

有了游戏卡,机器也只能运行点游戏程序卡,不能编写程序来控制机器的接口、存取程序等操作,功能十分单调。于是在闲鱼上下单买了配套的BASIC-I型编程卡:

        有了BASIC-I型编程卡,就可以自己编写BASIC程序,这种编程卡有多种版本,有BASIC-I、BASIC-F、BASIC-G等几种,高版本的运算功能更强一些。编写的BASIC程序可以通过磁带机接口把程序外存在录音磁带上,也可以在主机上调取磁带上的程序。
我收集了几种这类计算机的专用数据磁带机,但是这种机械式的磁带机,由于年代久远往往需要彻底打理、维修,更换皮带等,体积大操作也相对麻烦。正好老朋友送我一堆早期工厂淘汰的mp3播放器的电路板,如下图:

        从这些播放板中挑选了一块有录、放功能的电路板,它可以接收FM广播、放mp3音乐,在TF卡或U盘上录音、放音,就用它来改造一个程序“磁带机”。

用老的发光效率低的3mm直径LED管头,打磨后当做微动开关的按钮:

        这种mp3播放机的功放输出是一种被称作D类、AB类功放芯片,效率很高,两条喇叭输出线没有输出电容,喇叭两端对地是悬浮的。不能与线路输入端共地,另外播放器是用3.6V锂电池的,输出电压比较低。因此需要加装一个10:1的升压、隔离变压器,这样就可以与线路输入共地了。在输出端加稳压管消顶后输出方波,适应计算机的TTL电平的匹配,变压器用的是手机开关电源的滤波电感线圈改制的:

这样数据信号的输出波形就近似为方波了。

        这个微型的“磁带机”可以配合各种老家用电脑使用,效果很好。它不但体积小巧,还内置锂电池,除了可以代替数据磁带机外,还可以接收FM广播,在TF卡或U盘上录音、放音,一机多用。下图是在另一种SVI-728型计算机上应用的情景:

        SORDm5计算机的资料相对还是比较丰富的,在国外网站上还能查到很多资料,特别是它的接口定义都能下载到,这里给出它的接口的资料图片:

这里有几段视频,可以了解程序存储、调用,连接并口打印机的情况:

SORD_m5_BASIC视频:

完工的mp3播放器: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QxNzQ5Mjk1M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QyNDQxNzU2MA==.html
SORS_m5打印输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QyNjMwNDk0N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QyNjMwMjEwOA==.html

        这类老8位计算机,在当年是我们买不起的机器,如今在破烂市场可以很便宜买到它,动手修复它,自制一些配件乐在其中,体验一下当年这些老古董计算机操作、使用。现在计算机的编程、硬件我已经学不会了,只能使用人家现成的工具软件了。

网友A:
我艹,这个插头牛逼啊,要是我来弄的话,切那个铁皮就嫌弃麻烦了,灌胶倒还好

话说这种头买不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艹,这个插头牛逼啊,要是我来弄的话,切那个铁皮就嫌弃麻烦了,灌胶倒还好

话说这种头买不到吗 ...

淘宝上可能有吧?没搜索过。做之前也不知道这计算机是不是好的,就自己做了。

为老计算机配个“移动硬盘”,DIY无线多功能数据录音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2908-1-1.html

网友:
手工插头硬是被你做的超过原装的

网友:
牛,动手大神。。

网友B:
这种插头叫DIN插头,德国工业标准。

网友:
楼主还是很幸福的的

网友C:
楼主好强啊!你那个透明箱子是如何制作的?特别是亚克力板子,我看你切的这么直,粘合缝隙控制的这么好,非常期待你制作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种水平是什么水平啊

网友:
这插头做得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插头叫DIN插头,德国工业标准。

是的,而且S端子也用过这种插头,我当时DIY焊台时找合适的插头,除了航空插就是DIN了

网友D:
楼主,请问你可有你文中的菊水COS5041的使用说明书?
我有一个COS5042,很像的。谢谢楼主!

网友:
文物修复技术和现代电子结合得比较到位,楼主会成为电子界的特殊人才的。

网友:
手搓一个miniDIN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你可有你文中的菊水COS5041的使用说明书?
我有一个COS5042,很像的。谢谢楼主! ...

有扫描的英文说明书,做成PDF格式,数码论坛不能发。有qq邮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强啊!你那个透明箱子是如何制作的?特别是亚克力板子,我看你切的这么直,粘合缝隙控制的这么好,非 ...

我有个西玛特家用小钻铣台,可加工些小零件,现在这类机械工具品种很多,价格也适中,有些还带数显,使用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扫描的英文说明书,做成PDF格式,数码论坛不能发。有qq邮箱吗?

谢谢楼主!
641923734@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西玛特家用小钻铣台,可加工些小零件,现在这类机械工具品种很多,价格也适中,有些还带数显,使用 ...

期待你的工具分享,西马特还产工具?我没记错的话这家好像生产自行车变速器和渔具什么的厂家,怎么什么都产?

网友:
好一个修旧如旧,如果换我折腾,我可以就直接买对应PIN数的航空插整体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