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解一块掉盘的朗科120GB固态硬盘并求开卡软件(Netac N510S120G)

楼主(2024-09-10):
此固态硬盘写入数据约96G左右就挂了,拆开一看这颗粒型号是29F32B2ALCMG2是32GB的呀三颗总共才96G怎么开卡成120G难怪岀事,使用了SM2258XTMPToolQ0914B和SM2258XTMPToolQ1225A开卡都失败,有开卡成功者请指教。

网友:
intel L06转B0K吧
容量1.5倍

网友A:
找对固件开成b0kb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对固件开成b0kb就可以了

不懂就问,怎样开成b0Kb能指教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就问,怎样开成b0Kb能指教一下吗?谢谢啦。

在flash 选择中,先点“自动”后再先带有bok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lash 选择中,先点“自动”后再先带有bokb的

哦,谢了,但我就是这样开卡的不成功,步骤和设置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就问,怎样开成b0Kb能指教一下吗?谢谢啦。

im3d的包 闪存点自动 选L06B_B0KB
另外tsop闪存频率设ddr200

楼主:
同6楼相同重复发帖故删除掉

楼主:
经查是主控板的F21位挂了,故拆下F21位颗粒开卡当56GB使用,

补充内容 (2024-10-11 13:10):
后来又证实并非板的F21位挂了,是开卡软件问题!

网友:
这个颗粒坏是最正常的,有几个设板,不是坏一个颗粒,是坏2个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