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一个插排指示灯

楼主(2024-09-10):
闲来无事,用洞洞板做个电源指示灯。

电阻、二极管、LED都是用的贴片元件,电阻用两只串联主要是考虑220V击穿的问题。

网友:
M7应该串联,可以降低一半耗电量,电阻体积太小了,一个小贴片电阻正常承受电压不要超过80v。220v指示灯,电阻建议470k-1000k

网友:
做的挺好的 啊

网友A:
哇,电阻是有耐压的

网友:
这电路看着有问题吧?功耗多少?大部分插排上的灯都是一个电阻+一个led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电阻是有耐压的

网友:
这种方形的led好像都不是高亮的,但是接个1m的电阻应该是可以的

以前买东西卖家送了我一堆圆形的灯珠,我试了都是高亮的,直接接8m电阻,个人觉得没必要接二极管,仅供参考。

网友:
安装可能有点费劲,我都是在网上买一批电阻和发光二极管,哪个坏了,就拆开换。。。。毕竟这东西一般也不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这个电压是有一定条件下的,就像厂家给的百公里油耗

网友B:
电阻是0603的吧?至少用0805的,或者1206的。

网友C:
我觉得阻值用的保守了,应该接近1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0603的吧?至少用0805的,或者1206的。

用的是080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阻值用的保守了,应该接近1M左右

用1M电阻,电流只有0.22MA,亮度大概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M电阻,电流只有0.22MA,亮度大概不够。

有可能LED不同,我用的5mA就能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