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荣耀猎人V700(FRD-WFD9)游戏本玩黑神话悟空两天就出现闪屏的维修

楼主(2024-09-10):
接修邻居的一台游戏本电脑,华为荣耀猎人V700,型号:FRD-WFD9,显卡为RTX2060,说玩黑神话两天就出现屏幕闪的问题了,外接显示器正常,拿到后实测确实如此

管它三七二十一,准备拆机开干,只要CPU没问题就容易修了

后面有一个可撑开一点缝隙的背板,撑开它就是散热出风用途的,拆下背板,清晰可见两个风扇

再拆开D壳,内部就展现出来了,用料还是扎实的

听邻居说去年电脑黑屏后曾换过屏幕,发现屏幕排线处被搞得不太好了见下图,电池扣上绝缘胶布也未贴回去贴在内存屏蔽盖上了

拆下风扇散热器,主板一面的全貌就看到了

因为屏幕闪烁问题,先万能表测试下屏幕2路供电输出,看是否正常?其中一路的保险丝开路了

来个特写

还不够清晰,显微镜下来张,发现此处被上家估计是换屏维修时把2路输出端直接用锡短路起来了,且焊得很丑,这水平、我真看不过去

拆下开路的那颗保险丝,再测试下二极体阻值,一路为350,一路为540

坏的保险丝测试下,发现阻值会不停变化到开路,不正常,虽然是自恢复保险丝,静态下应该为0的

处理好焊盘多余的锡,清洗干净

焊回一颗好的保险丝,前后比较下原来的样子,是不是漂亮多了

万能表在线测试下,阻值为0正常了

CPU及显卡上打上散热凝胶,忘记拍图,装回散热器风扇,恢复电池扣上的绝缘胶布,内部灰尘也稍作清洁下

装好底壳后开机,屏幕显示已恢复正常不闪了

打开黑神话悟空游戏

再外接显示器看看,一切正常了

完美修复猎人V700笔记本屏幕闪烁问题!
END

网友A:
这要到售后恐怕要换主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到售后恐怕要换主板了吧?

华为荣耀官方售后现在好象也修板了,只是返厂时间很长,一般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学习一下,长一些见识

网友:
维修的都是大神

网友B:
为什么刚开始是可以,玩两天 不行了呢

网友:
能维修主板都是高手,只是这焊接水平有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刚开始是可以,玩两天 不行了呢

证明这游戏耗电历害

网友C:
大佬你在哪里做维修  华强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在哪里做维修  华强北吗

怎么来不来就说华强北呢,难道之前老论坛时你从没逛过

网友D:
内部过热导致个别元器件焊点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过热导致个别元器件焊点出问题

玩游戏电流过大,造成保险丝烧断不可恢复了

网友:
我有个16款联想小新700,供电有问题,不开机了。我送到修电脑手机的店里,放那半年了,没有修好,我就给拿回来了。一直想找个靠谱的修一下,网上的一些拍视频的维修up报价都是500起步,只修价值高的笔记本。我想找楼主修一修。。。。。

网友:
这个又是弯弯蓝天代工的,没得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