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和汽车电瓶的耐热温度是不是一样的啊????亲........

楼主(2024-09-10):
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和汽车电瓶的耐热温度是不是一样的啊????亲........

俺的电动自行车买来快三年......

最近感觉充电越来越勤快了......

和朋友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

可能是电动自行车放板房里......

现在板房夏天温度40-50度.......

先不说骑了快三年时间啦.........

温度高导致电瓶提前不行.........

现电瓶损耗至少30-40%..........

以前可以骑30公里充电...........

现明显感觉20公里充电...........

------------------------------------------------------------------

朋友说:

你看汽车电瓶温度多高..........

------------------------------------------------------------------

我想汽车电瓶放引擎旁.........

温度少说也有80度以上........

汽车电瓶温度还耐高温?????

电动自行车电池不一样?????

大师们来讲解一下为啥........

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和汽车电瓶的耐热温度是不是一样的啊????亲........

网友:
工作方式都不一样

网友A:
正常,寿命就这样

网友:
三年了,应该是正常的吧。现在的电池,唉~~

网友B:
我也用的这款瓦尔塔电瓶

楼主:
大师.........

那汽车电瓶和电动自行车电瓶的耐热温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寿命就这样

大师.........

那汽车电瓶和电动自行车电瓶的耐热温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这款瓦尔塔电瓶

大师.........

那汽车电瓶和电动自行车电瓶的耐热温度呢?

网友C:
普通免维护的一样,启停的就不一样了,比如AGM启停电瓶,不耐高温,多放在汽车后备箱。
三年了你这就不错了,现在换的电瓶寿命都很一般,无论超威还是天能,普遍一年半至两年的寿命。

网友D:
三年了差不多的寿命了吧,也算差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

那汽车电瓶和电动自行车电瓶的耐热温度呢?

都会受到温度的影响。汽车电瓶的工作环境更为恶劣,厂家会考虑到,比如北方的冬天和夏天。电动车电瓶没有均衡电路,万一哪一块有问题,整组会坏的更快,正常使用三年寿命也差不多了。我的以前那台老车一直在广州使用,一个品牌电瓶只能坚持十四五个月,后来回湖北老家换了一个杂牌电瓶,用了5年多,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免维护的一样,启停的就不一样了,比如AGM启停电瓶,不耐高温,多放在汽车后备箱。
三年了你这就不错了 ...

俺后面也觉得三年还差三个月........

2021年双11买的........

当时1200元想着还会便宜点.......

结果不不但没有便宜......

反而还涨价50元.......

想着双11可能还贵些.......

就马上下单算了.......

厂家直接发货......

最后1250买的........

要说电瓶现在感觉还行.......

前几天看了一下......

充满电过一个晚上........

测量4个电瓶的空载电压.......

每个都在12.8v-12.9v......

外观看着还好........

有一点点微鼓........

按百分率算个5%外观鼓起来了.......

整体感觉还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年了差不多的寿命了吧,也算差不多了吧

俺后面也觉得三年还差三个月........

2021年双11买的........

当时1200元想着还会便宜点.......

结果不不但没有便宜......

反而还涨价50元.......

想着双11可能还贵些.......

就马上下单算了.......

厂家直接发货......

最后1250买的........

要说电瓶现在感觉还行.......

前几天看了一下......

充满电过一个晚上........

测量4个电瓶的空载电压.......

每个都在12.8v-12.9v......

外观看着还好........

有一点点微鼓........

按百分率算个5%外观鼓起来了.......

整体感觉还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会受到温度的影响。汽车电瓶的工作环境更为恶劣,厂家会考虑到,比如北方的冬天和夏天。电动车电瓶没有 ...

俺后面也觉得三年还差三个月........

2021年双11买的........

当时1200元想着还会便宜点.......

结果不不但没有便宜......

反而还涨价50元.......

想着双11可能还贵些.......

就马上下单算了.......

厂家直接发货......

最后1250买的........

要说电瓶现在感觉还行.......

前几天看了一下......

充满电过一个晚上........

测量4个电瓶的空载电压.......

每个都在12.8v-12.9v......

外观看着还好........

有一点点微鼓........

按百分率算个5%外观鼓起来了.......

整体感觉还算好.....

网友:
铅酸就这个寿命,汽车一般三年也差不多了

网友:
三年了,差不多了。提供两个思路:1、检查电池液,少了就补些纯水。然后继续用两周,测一下是否能增加里程了。2、检查其中某一两块电池,可能这两块电池不行了,去修车行买两个差不多的替换。又可以继续欢乐地跑两年~~~

网友:
换锂电续航多多了

网友:
要看一下电瓶的说明书哦。
有些电瓶设计时候就是宽温的,据说是电解液配比和电极材料等有区别。

网友:
可以补点蒸馏水循环几次看看,不行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

那汽车电瓶和电动自行车电瓶的耐热温度呢?

肯定不一样,你想想为什么同型号的芯片会分车规级和民用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