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全汉700w电源,帮忙看看是啥架构的,变压器能抗多少瓦呀!

楼主(2024-09-11):
帮忙看看是啥架构的,变压器能抗多少瓦呀!

网友:
隔空号脉有难度。

网友:
全汉电源应该还是可以的,不懂什么架构。

网友:
这个当作500~600W用吧。
你看电路板最高700W,但是明显没有装最大的尺寸的变压器。。。

输出好多固态电容,算可以了。。
看着是双管正+DCDC。。。

网友:
看电感的线圈挺粗的,至少没虚标啊

网友:
看起来挺新的就是感觉散热片有点单薄。

网友:
这玩意难说,频率高变压器体积就小,反之亦然。

网友:
变压器都做小了啊

网友:
缩水汉啊 才一个单管正激 有源嵌位 磁放大
缩水汉的风格说多少就按多少来吧
装逼完毕 按楼下大佬为准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主动PFC+双管正激,不过看用料确实有点少。

网友:
各种抗干扰电路齐全,用料不错,单主变压器功率应该在500w内,再看散热器也是很单薄,长期应该在300-500瓦使用比较安全

网友:
至少得有500瓦吧

网友:
正面好像细胳膊小腿的,反面有多少肉也没看到,不好说

网友:
双管正激+肖特基二极管整流+3 5V DC-DC
俺蒙的

网友:
看着不错,我觉得至少能拆三两铜

网友:
就是变压器用的小了点,按500W用

网友:
全汉出了名缩水,减小功率使用吧

网友:
标称以下使用没问题

网友:
只看高压电容就知道不会有700W,虚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