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ZDL481204锂电池充电器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4-09-11):
前段时间从网上下载过一份原理图,后来发现和我手里的充电器电路板有一些出入,自己为了方便就又画了一份,分享给大家。

楼下更新:

网友:
楼主也是勤快人啊,我手上那个三石拿到就是坏得,后来被我改为可调电源了。

网友A:
Q6驱动存在错误

网友:
这个电路图适合铅酸电池,锂电池一般恒压电压输出,不用输出管控制

网友:
谢谢楼主资料分享!若能把芯片资料分享出来就更好了

楼主:
OB2202CPA是一种高度集成的准谐振器,通过减少开关损耗和改善EMI性能达到准谐振控制。为实现高性能而优化的(QR)控制器离线反激式转换器应用。
在正常负载条件下,它以QR模式运行具有最小漏极电压切换。满足CISPR-22电磁干扰从150KHz开始,最大值开关频率在内部被限制为130KHz。它在PFM模式下运行以获得高功率轻负载条件下的转换效率。什么时候负载很小,IC在“扩展突发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切换丧失,因此,待机功率降低消耗和更高的转换效率可以实现。
OB2202提供全面保护,覆盖范围包括逐周期电流限制、VCC欠压锁定(UVLO),可编程输出过电压保护(OVP)、VCC箝位、栅极箝位、过负载保护(OLP)、片上热关机,可编程软启动,可编程断电保护,可编程过功率保护(OPP)补偿和外部闩锁触发、最大接通时间限制等。有DIP8、SOP8两种封装,符合RoHS标准。

网友:
基本功可以,楼主能说下这个充电器怎么测试好坏么?

网友:
我有这个充电器,当时为了修理这个充电器手绘了电路图。

楼主(2024-10-30):
今天发现原理图中有一点错误,特此更正,以免误导大家。如果网友朋友们发现问题,也请及时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驱动存在错误

谢谢!今天已经更正。

楼主:
更正错误

网友(2025-01-08):
大哥,从哪下载原理图啊,我需要三石SSLC500V60F的原理图

网友:
看来可以改可调电源了,可调范围有多少?

网友(2025-02-19):
高手,绘制的很详细,收藏一下

网友B(2025-04-08):
引用 楼主:
更正错误

我想请教一下:交流输入端Rx1、Rx2、R6、C6、C7是不是共同构成一个RC高通滤波。把电源信号以及副绕组里面的高频信号接地了?

网友B:
目前排查的R30电阻一端接地。否则不是积分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排查的R30电阻一端接地。否则不是积分电路了。

R29与R30都接电池负与采样电阻之间的,是电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输入给lm358的,这个充电器我有,为了修它我当时手绘了电路图

补个我手绘的此处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交流输入端Rx1、Rx2、R6、C6、C7是不是共同构成一个RC高通滤波。把电源信号以及副绕组里面 ...

c6 c7就是ob2202的供电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c6 c7就是ob2202的供电滤波

感谢指点。我还有几个问题像请教一下:
终于遇到一个高手。我还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 7-8绕组和U2以及Q6,我觉得唯一的作用就是调节输出电压不要过高,当输出电压过高时,IC3会打开U2,泄放一部分电压。
2. IC这个431,我感觉唯一的作用就是给358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源。
3. IC3这个14脚芯片,是个电压比较器吧?这个型号查不到,有相应的芯片吗?
麻烦您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