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sl300固态硬盘不认盘修复sm2256KAB主控AD, 3A, 18, A3, 61, 25颗粒H27QFG8PDM5R

楼主(2024-09-11):
软件在最下面下载

拧开四个螺丝

用镊子短接这俩个孔上电

点击右上角edit输入密码两个空格按照我的参数输入进去

返回点star出现pass就好了

网友:
16年自己标“TLC”,很诚实

网友:
早几年买了两块SL500的MLC 1T

当时不便宜

网友:
感谢分享哈
又见2256K作为2256xt用

网友:
你这拿着dramless的工具 成功的把有缓开成了无缓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 ... P0901A_MPP0715C.zip
去拿这玩意 再开一次

网友:
开的一个杂牌卡,morebeck 128G,型号S100 搞定。

网友:
楼主有意思,截图故意把开卡软件版本截掉,这种2256K无缓存的板子,就P0617B和P1028A两个无缓存版本开卡,百度下一大片。但是这两个版本固件有问题,开120G可以,开240G的固态能写不能读。

网友:
新人还没有加元可以给个吗,谢谢
1448534766@qq.com

网友:
同样的控制芯片都可以用是吗。

网友(2025-09-08):
搞好一个七彩虹240G  太感谢了

网友(2025-10-11):
开好了。不过120g的速度大降。速度已经只有100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