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品益PY-101B/16A功率插座

楼主(2024-09-11):
一直插在空调插座上,虽然一年也只用2个来月,但是通电却是一整年,不出意外的话它就出意外了,突然发现它显示的功率一直是0,还以为空调没用电呢。借鉴了坛友的经验,拆它,看看能不能修好

在线测试,大个头检测电阻无虚焊阻值正常,电容容量只有350多,换它。电路板不好拆,插座的3个插脚是焊在板上的,插脚又跟外壳固定得很紧,拔了几下没拔动,电容周围空间小不好下烙铁,干脆把电容剪碎,从废板上拆了个474换上,就在电路板正面焊上,这下就有功率显示了。格力大1.5P变频,刚开机不久,9百多W,早上起来的时候最低可到1百多W

网友:
只有一个按钮很简洁

网友:
现在很多测量的都变成阻容降压了

网友:
修好又可以了

网友:
缝缝补补有一年  不错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一年啊

网友:
阻容降的电源方案。

网友:
修好又有一年用!

网友:
个人觉得都开空调了就没必要看用这个了。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恭喜修复,看样子底板确实不好拆

网友:
阻容降压出问题

网友:
不知道空调满载时这个插座会不会发热。

网友:
换个电容得先碎尸+,看似的确是不好拆

网友:
弄个小米的那个智能空调插座,直接把空调变成手机控制的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这种电容就没有质量好一点的吗。

网友:
这种电容最容易出问题,也不知道咋回事?
这功率插座为什么要常年插着呢,还是它只是起转换的作用?常年计量意义不大吧。

网友:
阻容降压还会引起这种故障啊,长知识了

网友:
这是简配版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