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音箱的喇叭这么容易破边?

楼主(2024-09-11):
电脑用的小音箱声音小,开大了就破音,拆开发现两个都破了。这才听了半年?

如果换8欧3w的是不是不容易坏,还值得修吗?看板子是pm8403

网友A:
音量太大了,振膜超行程,就容易坏喇叭边。

换大一点尺寸的喇叭会好一点。

你需要要的音量超过小喇叭的承受能力了。

网友:
破边多数橡胶老化,产品设计问题。

网友:
搞点补鞋的胶修补一下即可

网友:
是不是当低音炮使了?吃不消啊

网友:
被楼主给听飞边子了

网友:
大喇叭可以换泡沫边,小喇叭不知道有没有配套的喇叭边可以换,你这个主要是超过喇叭的行程了,换功率大点的要好点

网友:
换成羊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太大了,振膜超行程,就容易坏喇叭边。

换大一点尺寸的喇叭会好一点。

usb供电的小音箱,测下来输入最大功率4.5w,一分为二每个喇叭才2.25w,标称3w不是够了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
超冲程后皮边很容易坏,换两个真长冲程喇叭就可以了!

网友:
4欧姆换成8欧姆的喇叭不会容易坏,关键是喇叭质量要好的才耐用不过这些小喇叭价格也便宜随便买来更换就是了,要求高的还是买大品牌的成品音箱好些。

网友:
这小喇叭胶边质量不行,换好的

网友:
音量太大了呗,振膜一直在超过振动行程下使用

网友:
喇叭质量问题,这种小音箱也不贵,不如直接换新!

网友:
泡沫边的不行,得要橡胶边的

网友:
小音箱大概80%还能听,大于它就破音。实际上家里听30-50%就够了。
前天帮老太同事买了索爱的,S68好像,户外听应该挺嗨的,还有收音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供电的小音箱,测下来输入最大功率4.5w,一分为二每个喇叭才2.25w,标称3w不是够了吗?求高手指点 ...

上次单位这边还拿了两个全新的USB供电音箱,本地自提了一个,咸鱼出了一个。
如果是电脑用,还是去买一个低音带两个卫星的那种吧,效果比USB好的太多了

网友:
以前有个笔记本,音量太低,用均衡器把所有频率到最大实现“音量超频”,然后用了一周左右爆音了

网友:
价格所致,纸质材质,肯定容易坏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用胶水粘一下可以继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