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亚克力管断裂是否有更加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4-09-11):
如图所示,该工件是有2个亚克力组成,其中一个为外径19mm、内劲16mm亚克力管,另一个是亚克力矩形体,原厂是将亚克力管插入矩形体内部约7mm深度,然后用胶水粘合密封,中间是一个金属固件刚好卡在亚克力管头部那里,如今断裂后想问下是否有好的维修方案,本人尝试过使用AB胶、树脂胶都进行粘合过,但是用不多久就开裂.另外想问问我是不是要另外做一个加强件对粘合处进行结构力学加强?

网友:
亚克力可以用502   或氯仿能溶解的溶剂试试,关键是接触面积太小,AB胶对亚克力粘接效果不好

网友:
三氯甲烷更合适

网友:
亚克力有专用的胶水的,但胶水吗肯定无法受力。亚克力材质也不适合受力

网友:
感觉UV无影胶应该可以

网友:
从粘接剂角度说502就可以,但粘接面积太小,强度肯定不够,要想办法加固。

网友:
钉书钉用烙铁烫进去...

二○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
上次头盔从凳子上摔下来挡风玻璃摔成了两半,用这个胶水粘好了,后来又从凳子上摔下来两次都没有再次开裂,粘好的玻璃基本看不出痕迹,效果非常好!

网友:
9楼的方法好

网友:
氯仿啊,用别的不好使。但是氯仿可是会挥发出来有毒气体,要在通风地方使用。

网友:
不清楚是用在哪地方,对气密性要求如何,如果可行,可采用类似pvc管道修补办法,用差不多大小的亚克力管,切成两个半圆进行固定

网友:
一般胶水在受力或者低温环境都很容易断裂,如果原装的价格不高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A:
加一段外管、外圈

网友:
前一直用三氯甲烷,现在三氯甲烷不怎么好搞(当然网购另说),现改用香蕉水。

网友:
修复之前要考虑你这个零件是不是受压,还是工作环境如何,甚至是否有毒有害释放等等,单纯修复直接找亚克力的专用胶水这个很简单,但是如果工作环境,还有受压的基本都不能这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一段外管、外圈

我想法差不多,用笔画个圈,加几个金属柱子,针?钉子?,加热烧红插入圈上,装上管子,再用502,热熔胶。。。。。透明胶弄好看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法差不多,用笔画个圈,加几个金属柱子,针?钉子?,加热烧红插入圈上,装上管子,再用502,热熔胶 ...

订做一个和底座方块一样厚度的方块,中心按管径开孔,叠加套上去,管子插进去上胶  四角固定孔换长螺丝就行。催化剂

以前厚的有机玻璃不好搞,简单用了一堆薄片开圆孔堆叠,厚度是管径两倍,氯仿堆满,耐压不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订做一个和底座方块一样厚度的方块,中心按管径开孔,叠加套上去,管子插进去上胶  四角固定孔换长螺丝就 ...

你的意思是做一个这样的加强件是吗?

网友:
在这管子外面套一个管子,亚克力专用胶粘接内表面?

网友:
不求美观,外面加套管是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