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彩虹电池太垃圾,漏液严重

楼主(2024-09-11):
小米电池这么垃圾吗?一年多放血压计里用得少就漏液严重,还剩电压三个1.4v,一个0.6v,再不清理,血压计都要挂了,顺便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腐蚀

网友:
长时间不用,要取出电池。

网友:
碱性电池放小功率用电器里,一般不能在几个月内耗完电池电量的漏液概率极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米有什么东西是不垃圾的?

不知道是不是脸臭才会这样,我买的小米好像都没问题。。小米2s手机,红米4x,小米8se,二手小米8,现在用小米10s,老婆的红米note增强版,红米note4x,红米note12Tubro,都很正常。
反倒我推荐朋友买红米note4G版就一个卡槽不能用,后来去售后换货。我老师的红米note2还是3也是烧电阻芯片发烫不开机,本想去售后修,后来修开机但是不能充电,就挂咸鱼低价卖了。
难道是信仰或使用习惯?

网友:
我放遥控器里,一年多不会啊。

会不会是山寨的?

有USB接口,还用什么电池啊?充电宝上就好了。

网友:
新电池和旧电池不要混用,最好品牌型号也一样的才不容易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有什么东西是不垃圾的?

碱性电池漏液真不能怪小米,你放南孚时间长了一样漏液,以前买过松下蓝皮钢壳的碳性电池,那个很少漏液,现在松下蓝皮碳性电池不是钢壳的了,要不就是一次性铁锂电池,也不会漏液。长时间不用要把电池拿出来

网友:
不管哪个牌子,长时间了都会漏夜啊,这个是电池的特性,不能怪哪个牌子,就像锂电鼓包一样,都会

网友:
我有个小米蓝牙音箱,放那充满电的,放了一年多 还有点但是蓝牙连不上了,蓝牙消失了。。。

网友:
南孚电池也一样要漏液,我的电子血压计就是这样被处理了,一个电池搞坏一个价格几百的血压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有什么东西是不垃圾的?

你说的很对~~~

可能绝对了一点,但是某米品控确实差

网友:
漏液最麻烦

网友:
定期(12个月)更换家里所有电池是最保险的做法。

网友:
现在的电池很多都爱漏液,已经成了电器杀手了。很多东西都是电池弄坏的。

网友:
碱性电池漏液真不能怪小米,你放南孚时间长了一样漏液,以前买过松下蓝皮钢壳的碳性电池,

楼主:
估计已经漏了几个月了,难道销售商的碱性电池放一年后就要报废处理吗?

网友:
赶快洗板水清理

网友:
现在的电池都爱漏液。

网友:
小米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脸臭才会这样,我买的小米好像都没问题。。小米2s手机,红米4x,小米8se,二手小米8 ...

概率问题吧,你没遇到就是好的,我遇到了我也说小米差。19年小米9出来的给老婆买了一个,莫名其妙死机、wifi断流,不过重启一下就好了,后来尾插小板无反应换过。
21年K40出来的时候我买了一个12+256的,同样的莫名其妙死机,重启一下又好了;开关键连键,之前一直重启找不到原因,抠两下开关键又好了。导航方向不能随动,这才麻烦,有时用步行导航的时候由于那箭头不动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往那个方向走。
现在这俩手机都在使用,在使用不代表好用,都去售后换过电池了,都不打游戏,用到那天实在开不了机了再换吧。再换也不会换小米的了,非必要不会碰小米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