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批次,容量软包锂电池混用的问题

楼主(2024-09-11):
图1是小夜灯、感应灯, 电池的内阻、容量不清楚,电池没印任何的信息。
小夜灯自带一个电池,想增加容量减少充电频次。
图2是拆机电池,并联上去。
请教大家一下,这样混用的方式会不会因为容量、内阻的问题,对电池造成伤害的?

网友:
我的直接换了个500mA的上去

网友:
电池如果都是正常的,可以并联,互相之间影响不大

网友A:
这种软包电池还是直接换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软包电池还是直接换大的吧

空间不够。

网友:
并联一般没问题的,充电最高电压以最低的为准。。。
一般电芯并联后使用一个保护板,不要装两个保护板。。。

网友:
没有问题,只要注意自放电这块。还有有些电池充满后一会儿就掉到4V,然后才慢慢自放的,这种更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