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颗微动报废奥克斯DBJ-10A家用制冰机+ViVO充电器BBK-08ADUCN

楼主(2024-09-11):
隔壁办公室扔出来一台制冰机,说是光动作不制冰,压缩机也没有启动。
机器是2022年8月出厂的,两年寿命。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么多螺丝拆光,看了一下压缩机,有过热迹象,电线皮都烫糊了

检查了电源主板,没有烧糊迹象

控制面板显示正常,按钮也都有反应

强制启动压缩机,制冷正常,说明问题在其它地方

继续检查发现是这个制冰转斗的位置检测微动开关报废了,不回弹

这个铜质弹片断了,不回弹,制冰转斗永远在不OK状态,
所以没有待机命令给到主板,压缩机不能启动

这个制冰机挺有意思的,上电之后步进电机开机转动,通过两个微动开关来回通断确定翻斗位置,
给到主板信号,启动压缩机,水泵往翻斗里面灌水,压缩机制冰,有一对红外探头,监测冰块体积,
启动电磁阀切换压缩机冷媒方向,制冷头变制热头,冰块内部融合掉落,进入下一个循环。
微动开关挂了之后整个循环过程卡在了第一步,哈哈,这么不起眼的小部件坏了整台机器。

捡来的充电头,也不知道好坏

成色比较拉跨

里面打胶还是很有诚意的,一大坨

插头是压制的,

主板很难抠下来,原来是主板高压部分开窗了,外壳有塑料片穿过去,正好被胶粘住

背面也是有一点胶透过来的,可以看到220V触点有烧黑的点

艰难抠胶,真舍得

板子背面,没有烧糊,一颗6脚小芯片驱动mos管,次级二极管整流,不是同步

电容不知道为啥引脚要抬起来,为了散热吗

变压器也是定制的,塑料底板很大,输出线跨很长

量了一下保险没烧,开关管正常,大胆上电,输出电流正常

上次做的小电驴电池包,车子突然不充电了,以为电池包进水了,拿下来发现一切正常,

电压有一点点不均衡,毕竟是二手拆机电池组的

先用充电器把整组电池充满,然后给3.47V那一组补满,极限续航大概是16km

问题出在充电口上,充电口的线断了,断了,估计是长期震动,还好电池没问题

网友A:
制冰机看着不 错,小故 障修好继 续 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分开单独发?分开发可以多赚家元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冰机看着不 错,小故 障修好继 续 用

不需要制冰机,已经扔掉了,拆解只是为了好玩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分开单独发?分开发可以多赚家元不好吗?

咱也不差那点家元啊,合起来省事,大家看着也过瘾哈哈

网友C:
3.47v那组赶紧换,单独充好了也不行,和其他单元差异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7v那组赶紧换,单独充好了也不行,和其他单元差异太大~

专家说得对,都是报废的戴森吸尘器拆机电芯,有轻微自放电,等天气凉快的再整吧,现在又热蚊子也多哈哈

网友D:
制冰机如果不是制冰速度特别快的话还不如买台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冰机如果不是制冰速度特别快的话还不如买台冰箱。

制冰机的速度可比冰箱快多了,没法比哈哈

网友E:
制冰机看起来不 错,夏天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F:
好手艺挂撕逼鱼,能盒华子

网友G:
新出的制冰机有四通阀么?以前的拆过好多个,都是没有,制冰好了就停止压缩机,自然解冻掉落

网友H:
微动开关还能这样坏

网友I:
内容好丰富的帖子
微动开关的铜片居然能断,这是材质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出的制冰机有四通阀么?以前的拆过好多个,都是没有,制冰好了就停止压缩机,自然解冻掉落 ...

这款是有阀的,所以制冰脱冰速度快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微动开关还能这样坏

确实头一次遇到断片的,
以前顶多是软一点或者触点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容好丰富的帖子
微动开关的铜片居然能断,这是材质有问题吗

大概是材质不行吧,具体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是把它拆了扔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手艺挂撕逼鱼,能盒华子

懒得去黄臭鱼了,扔垃圾桶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制冰机看起来不 错,夏天还是很有用的

喜欢喝冰咖啡果汁饮料什么的还是很可以的,他们又买了台新的

网友:
制冰机扔了可惜了,留着可以天天吃冰棍雪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