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安泰信热风拔放台AT8205改变冷风延时时间

楼主(2024-09-11):
这个管子被热烫变形了,用一会放回去拿起时有点烫手

这个C4管关机后延时,容量越大延时越长,但是关机时已经竖立延时或者风扇已经停止则看不出效果

这个C17管竖立风筒后的延时

这时原先的两颗电容,前面两图是换好后拍的,注意耐压选择不低于原先的

网友:
990AD热风枪是关机后70S延时冷却的

网友:
更换的电容器耐压可以选择高于原先的值,以后损坏的可能会减少许多。

网友:
好贴,主要是温度高了电热丝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