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怎么还有电流!

楼主(2024-09-11):
这样关了怎么还有电流!

网友:
漏电保护器耗电也不该这么大啊。

网友:
你把线捋直,圈圈里远一点试试

网友:
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还钳表再说

网友:
测量开关下端的电压,可能开关没有真正的断开,开关坏了。

网友:
钳形表能不能清零哈.

网友:
很正常,空开里面的电路在工作也是需要耗电的。

网友:
空开拆根线断开试试

网友:
另一根测测看看两根线一块掐看看

网友:
前面的朋友说得都对,可以每条都对照实施一下,这电流超过漏保启跳电流了。

网友:
查一下你家漏电还是别人家漏电

网友:
漏保本身就要就要耗电,但耗电不会太多,检查一下,是钳表问题还是漏保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