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电两轮电池寿命

楼主(2024-09-11):
作为电两轮老用户,从老国标车用起,古老的辐条轮电机,轮子直径大。

36V,48V 都用过。
现在的车清一色满盘电机真空胎,电池寿命太短了。
4812铅酸,按单程1小时,两头充电。最多2个月就得更换。
如此这车还能用吗?
老国标车,古老的辐条轮电机,轮子直径大。同样的电池,
今天还能马马虎虎用上一年,当然了,冬季天冷不骑车。
实际也就是8、9个月。
我以前发帖讲过,20Ah铅酸电池寿命短。故我不用之。

网友:
4812铅酸 2个月寿命这么短吗

网友:
我的新国标,铅酸电池4812,用了1635天了,电池续航还有20km左右,平均每个周骑30km

网友:
电两轮电池寿命的确令人头痛

网友:
原来车速多少?现在车速多少?电池?啥电池啊!油门干到底再说

楼主:
老国标车,辐条轮电机那种,轮子直径比较大。
没电了平路上人力骑行还能骑回去。
现在的车,普遍是满盘电机真空胎,人力骑行蹬不动。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此电动骑行,需要更大的功率,电池放电电流更大。
故电池死的快。
短距离使用电池寿命短不明显。长距离使用,电池寿命短极其明显。
要是不信邪,按单程1小时的骑行方式使用。电池寿命如何自己验证。

网友A:
现在铅酸电池不让加镉了。确实不如老的耐用了我们单位用的12v 7ah蓄电池基本上2年就完蛋。。。
手里一堆这个电池。只能不断的卖废品,买新的循环。

网友:
我的车是锂电的,也不行。不知道换什么电池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铅酸电池不让加镉了。确实不如老的耐用了我们单位用的12v 7ah蓄电池基本上2年就完蛋。。。
手里一堆这 ...

我们Ups的电池好像能三,四年

网友:
用锂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Ups的电池好像能三,四年

我们用在报警主机上。常年浮充,不知道为啥这么容易坏。最近换了NPP 的了。之前用的东洋。

网友C:
两个月有点夸张,但是铅酸的故障率确实高,我60v 22ah的电池,半年多一点,就有一节挂了,不过在保给免费换了

网友:
换磷酸铁锂,据说能用几千个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月有点夸张,但是铅酸的故障率确实高,我60v 22ah的电池,半年多一点,就有一节挂了,不过在保给免费换 ...

6020,,,5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
铅酸两个月短命,实在是不正常,两年是至少的啊。我的瓦尔塔汽车铅酸电瓶五年一换,当然,用开关的。

网友:
铅酸大体上确实比锂电寿命短,不过2个月就换那是超过1天充电1次吗?再怎么100次充放电次数还是有的吧.
我是自己组锂电当通勤车,16年组的30AH48V一直使用到2023年还能一周一充(5天上下班),但看着年纪实在太大就随车卖掉了,然后组30AH60V电池用到现在保护板监测单体压差0.02V以内.

网友:
买黑金刚电池,价格贵48V 600块  用3年没问题

网友:
冬天天冷不骑车,充不充电?

网友:
电池质保1年,2个月坏了就去换,再坏了再去换

网友:
铅酸的最怕过放,随用随充寿命会长很多,4812的估计也就能骑1h,临近过放点了,20AH的不一定都寿命短, 建议买48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