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倒腾到一个RS485接口的电源玩不转:CASSSPOWER CY0096-75V-10A

楼主(2024-09-11):
又倒腾到一个电源玩不转,带485通讯,好多个变压器,带PFC,通电亮绿灯,不启动,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A:
输出端子旁边是不是个继电器,短接一下试试,这么高电压电源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子旁边是不是个继电器,短接一下试试,这么高电压电源没啥用。

改可调啊,功率这么大

网友:
同意改可调电源 平时生活中绝对超不过这个电压的

网友:
修好了调73V,充铁塔的6020磷酸铁锂电池肯定好

网友B:
改可调的好电源。跑一下458线进入到哪个芯片,再查芯片功能脚

网友:
带继电器的电源,接好60伏电瓶再试。

网友:
电源不错,功率也不错,一个不错的电源,好好修修

网友C:
估计需要通讯吧,

深圳市楚源电子有限公司
充电桩电源、换电柜电源、换电设备电源、储能柜电源、充电机电源等大功率电源

配合电池的485通讯控制输出电压和电流吧

网友D:
够复杂,看着头痛。

网友:
这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
485可以远程控制?

网友E:
做工相当不错。可惜不知干什么用的。

网友:
看着像以前那个600W电源,短接ON和COM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
能启动也没用,充电参数是通过通讯来设置的。 这种不公开通讯协议的充电器很麻烦超力源的网上已经搞出来了,我前几天买了一台。我还买了台明纬可编程的,可惜不能无损拆开 不然也就拍照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可调的好电源。跑一下458线进入到哪个芯片,再查芯片功能脚

485接口进入小板,小板贴片八脚芯片就是485芯片,然后和单片机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相当不错。可惜不知干什么用的。

换电柜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复杂,看着头痛。

大大小小变压器就有5个,所有控制都在小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需要通讯吧,

电池和充电机,之间还有,云盒和逻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