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薅羊毛不行,提示没有使用嘉立创画板。

楼主(2024-09-11):
想diy个控制板,从嘉立创下载的资料,系统判断此文件不是由嘉立创EDA设计的,不能使用此EDA专用券。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
自己重画或花20块打板。

网友:
什么控制板?分享下看看有没兴趣

网友:
解决办法就是用立创EDA画

网友:
解决办法就是用立创EDA画,没办法的事

网友:
用嘉立创EDA打开工程编辑下再下单

网友:
楼主你就忍忍吧,想要薅羊毛只能屈从嘉立创的免费制度,嘉立创网站有提示不要挑战嘉立创的决心,否则会加大人工审核力度,到时受伤的就是我等diy小民了。
如果不是太复杂的话,自己照着慢慢复刻吧,毕竟有现成资料。
嘉立创EDA的封装、丝印与其他有区别。

网友:
只能使用嘉立创重新画

网友A:
嘉立创已经把他自己定义的免费打板规则改了又改。。。已经不是他们最开始承诺的规则了。。当时承诺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网友:
导入呗
你用啥画的

网友:
自己试试新建文件重新跟着画。可能导入的文件别人不是用嘉立创EDA软件导出的

网友:
你直接把画好的板子导入立创那,保存之后检查之后导出GERBER文件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已经把他自己定义的免费打板规则改了又改。。。已经不是他们最开始承诺的规则了。。当时承诺的是没有 ...

当初还说60退休呢,现在不也改了吗。何况嘉立创

网友:
导入再保存,另外捷多邦也能每个月白嫖,这个用AD画的图都可以

网友:
老实用LCEDA重画呗...

二○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初还说60退休呢,现在不也改了吗。何况嘉立创

当初还说网盘永久免费了

免不免费不清楚,很多网盘都永久了

网友:
用立创EDA打开,然后再重新存盘就可以。

网友:
盲猜想打9号那个控制板

网友:
这个我之前研究过,立创EDA导出的Gerber里面每个文件都有一个JLC的文件识别头,大概长这个样:
G04 Layer: BottomLayer*
G04 EasyEDA vx.x.xx, YYYY-MM-DD HH:MM:SS*
G04 Gerber Generator version 0.2*
将第三方Gerber压缩包解压后给每一个文件都加上这个识别头理论就能用了。另外Gerber格式得是protel99se的
我之前写了一个python脚本来干这活,可以参考一下    https://github.com/xinaovo/KiJ-Patcher
另附参考资料: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2773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