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大号吹风机-锐奇热风枪

楼主(2024-09-11):
这种热风枪其实 就是大功率吹风机,加温控,数显调温的好用些

电路都是单机片控制可控硅调温和风扇转速

电机,可以用12v电源测试,一般都不会坏,响就喷点wd40,有可能的故障就是发热芯陶瓷刷裂快卡主风叶,导致炸可控硅

现在高端都是这种陶瓷发热芯结构,线很粗,一般很少会烧坏发热芯,上面有个线圈给lm358供电,如果坏了温度会失控,不停 上升

一般坏的就是这,温度保险,长时间工作导致温度过高烧断,位置不好,我都是用铜端子加钳钳紧,试过焊接没多久坏,这个原装152度,用185度替换也可以,其他牌子见过用184度

最后来张全家福,都是20左右包邮收的剪线,问题都好修

网友A:
我一直没有认真弄明白热风枪和大功率电吹风有什么大的区别,虽然两者家里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使用过。

网友:
电吹风好像没见过这种发热芯

网友:
“20左右包邮收的剪线”价格不 贵 ,修好继 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有认真弄明白热风枪和大功率电吹风有什么大的区别,虽然两者家里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使用过。 ...

从字面看热风枪是热风,电吹风是吹风附带加点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有认真弄明白热风枪和大功率电吹风有什么大的区别,虽然两者家里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使用过。 ...

发热大,可调等

网友:
就这么简单的故障,20多还是赚了

网友:
这是热风枪啊

网友B:
热风机做什么的,贴膜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风机做什么的,贴膜用的?

吹帖片零件用的多,吹热缩管用不了几次。

网友:
用得上的话还不错

网友:
热风枪挺实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吹帖片零件用的多,吹热缩管用不了几次。

这么大个的热风枪,吹芯片不好用吧,汽车贴膜差不多

网友:
不错温度能到多少度

网友:
我也有台仿BOSch的 用了快10年了

网友:
没买这个,一直都用裱画的加热吹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个的热风枪,吹芯片不好用吧,汽车贴膜差不多

应该能调的,不能调那儿也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有认真弄明白热风枪和大功率电吹风有什么大的区别,虽然两者家里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使用过。 ...

发热可上限提升,但是风力不会过大,否则吹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个的热风枪,吹芯片不好用吧,汽车贴膜差不多

看你干什么活,修电动车控制器保护板,电脑主板,显卡这些这种大炮就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有认真弄明白热风枪和大功率电吹风有什么大的区别,虽然两者家里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使用过。 ...

电吹风主打是风量,热风枪主打温度,风量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