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压力锅定时开关坏了,没想多多买回来换上去也是坏的真是折腾够呛

楼主(2024-09-11):
电压力锅定时开关坏了,没想多多买回来换上去也是坏的,定时开关型号天马DDFB-30

网友:
这厂家没有出厂检验啊,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啥地方坏了,仔细看看,没准能 2合一 修好它呢。。。

网友:
怎么确定是定时器损坏的?这种是同步电机定时器,不是那种上发条的定时器,不通电是不会走的,

需要压力开关控制同步电机走时,当压力锅达到压力时,也就是115°C左右时,温控开关导通,

定时器同步线圈得电开始走时,一直到设定时间才会断电停止走时,压力锅进入保温状态,

一般定时器的线圈通就是正常的,需要检测高压锅底部的温控开关,如果温控开关坏了,定时器是不会走的

网友:
这也太坑了

网友B:
估计库存放久了,氧化或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地方坏了,仔细看看,没准能 2合一 修好它呢。。。

线圈不通啊

网友:
新开关不能用还得拆装两次

网友:
新的就是坏的,郁闷啊

网友A:
继续拆,看看是不是线圈和端子那里断了。然后和拼夕夕要售后。。。再发一个

网友:
拆开线圈找断头吧。

网友:
这太坑了。主要还影响判断啊。
我的电热水器继电器坏了。上面有3个继电器,坏了一个。
就买了3个继电器,把坏的那个换了。
故障依旧,那个上蹿下跳啊。废了好大劲,最后重新换了一个继电器。好了。
买来的3个继电器,一个坏的2个好的,第一次就把坏的换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地方坏了,仔细看看,没准能 2合一 修好它呢。。。

线圈不通电,修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拆,看看是不是线圈和端子那里断了。然后和拼夕夕要售后。。。再发一个 ...

退款不退货 从新下了一个7.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库存放久了,氧化或断线了。

应该是假货,你们对比那个螺丝 新螺丝都是花的

网友:
和我拆那个差不多啊,新买的也是坏得有点说不过去了,是不是楼上说的,不是这个开关的问题?

网友:
退款不退货走起

网友:
如今的多多,没几件真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