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玩电流钳的吗,最近盘了几个电流钳(回帖附几张电流波形参考)

楼主(2024-09-11):
本来想玩一下电流钳表,很少有满意的,索性买了电流钳,可以利用万用表峰值功能测启动电流啥的,还能接示波器看电流波形。

Fluke i30s,带宽100khz,买了很久,不知道放哪了,网图。价格也忘了,好像1500。

安博ct238a,带宽20khz,也就fluke i30,最近想测电流500买入。i30跟i30s看官方文档频率响应一模一样,i30s价格贵了不少。

Fluke i400e,110买的,便宜,不用电池。

台湾prova15,400买的,带宽400hz,能测小电流,aa电池,方便,可以长时间记录用,准备作为日常设备使用。

安博lh41a,带宽400hz。也就是福禄克342,看着便宜就买了400块。

没啥专业设备,到手的时候试了一下,精度都还行。

楼主:
另外问一下有没有bnc转香蕉头母头的,可以转接示波器。手里还有网红钳表ut210e pro,看坛友的帖子,也可以改成电流探头使用,带宽还挺高的,最近买了编程器,想改6000字。官方改字ut211b,比ut210e贵了一倍,真的是做一手好生意,一样的板子,储存器里面储存参数不一样,价格翻倍。

网友A:
高大上的设备,用度轻选的某宇

网友B:
啥工作要这么好的电流表

网友:
这么贵的头,直流钳头不如用万用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设备,用度轻选的某宇

有天宇的t58c主打一个功能全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下有没有bnc转香蕉头母头的,可以转接示波器。手里还有网红钳表ut210e pro,看坛友的帖子,也可以 ...

网上有卖BNC转双香蕉母头或公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工作要这么好的电流表

纯粹是玩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卖BNC转双香蕉母头或公头的。

好像只有那种接线柱形式的

网友D:
你玩的方向有点偏,没有应用方向,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玩的方向有点偏,没有应用方向,不好搞。

还行吧,万用表主打测电压。测元器件用电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下有没有bnc转香蕉头母头的,可以转接示波器。手里还有网红钳表ut210e pro,看坛友的帖子,也可以 ...

这种转接头,建议还是购买POMONA的吧。

FLUKE的这种电流钳,还是购买交/直流的,做工要强很多。

实质上FLUKE大部分型号是台湾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转接头,建议还是购买POMONA的吧。

FLUKE的这种电流钳,还是购买交/直流的,做工要强很多。

大部分都是交直流的。i30不知道咋拆,不敢大力出奇迹。真想都拆开看看

网友F:
楼主土豪,电流钳都买上千了

用来测什么?汽车启动电流吗

网友:
高大上的设备。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土豪,电流钳都买上千了

用来测什么?汽车启动电流吗

说来惭愧,电动自行车,家里电器啥的。千把块钱,相对于论坛其他大佬小巫见大巫。至今还有一台台式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