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铁塔60V30A新板子的没?

楼主(2024-09-11):
准备研究一下,坐等485转换线了顺便想换个模块,原来这块不敢用啊用手机监控

网友A:
铁塔锂电池保护板直接去掉GPS模块能不能使用

网友:
我也有一块 看鱼上有人用3.35拓邦的上位机能连接,但我的没反应,不确定是不是板子坏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48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塔锂电池保护板直接去掉GPS模块能不能使用

可以正常电车使用,就是充电普通锂电充电器充不上电,改充电MOS开也不行,不过现在可以了,正在充电。回复了一下出厂设置,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电车使用,就是充电普通锂电充电器充不上电,改充电MOS开也不行,不过现在可以了,正在充 ...

谢谢分享,明白了

网友(2024-11-09):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电车使用,就是充电普通锂电充电器充不上电,改充电MOS开也不行,不过现在可以了,正在充 ...

这个板子拿来 改14传三元锂可以正常使用么?

网友(2025-04-29):
充电匹配不打勾就能用普通充电器充了

网友:
跟我那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