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杂牌筋膜枪维修求助

楼主(2024-09-11):
同事拿来的筋膜枪,开机指示灯正常,就是无反应,拆开量了一下输出,始终没有电压,仔细检查电路板,发现4406A芯片都震掉了,心中窃喜,心想问题不大,芯片焊接到原位后,输出一直都有电压,无论开机还是关机,哪个档位都有输出电压,这对于不懂电路维修的我来说有点难,还是求助各位大神吧

网友:
MOS击穿了吗?脚位焊对了吗?

网友:
测一下MOS的DS脚有没有击穿

楼主:
在路测量这个芯片,二极管档,测量DS两极, 分别对调两次表笔,都鸣叫,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路测量这个芯片,二极管档,测量DS两极, 分别对调两次表笔,都鸣叫,是不是击穿了 ...

到这家店买一颗换上试试,注意别到其他店买,假货很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44002101975

网友:
保险起见最好拆下来再量一次,确认击穿了再买

网友:
分别对调两次表笔,都鸣叫,应该是击穿损坏了

网友:
可能是高温导致焊锡融化,MOS管才脱落的。

网友:
筋膜枪的动作居然能把焊锡融化,,怕是焊锡质量太差啦,,,氧化脱焊了吧,,

楼主:
后续:把这个芯片换掉就好使了

网友:
芯片击穿了吧